[综合] 发文纪念科技翟人手工打造的T12白光电烙铁

楼主(2019-10-06):
用了许久的白光电烙铁终于退休了,记得之前发过一次组装的过程,有人问内芯支架怎么做的,再发一次就当纪念吧。这是网上在售的成品,参考这个来做的。
图片:TB2j.ohdXXXXXcjXpXXXXXXXXXX-646260900.jpg[删除]

淘宝下单采购套件,
图片:猎豹截图20160109181232.png[删除]

电源开壳,做好防护,戴好手套,控制板塞进去看看位置,
接口用了5mm电源接口DC口的,比航插用起来方便多了,可以直接拔下来
控制板和电位器按自己的想法布置安装的,指示灯在侧面,热熔胶固定。
图片:IMG_20160102_100234.jpg[删除]

图片:IMG_20160102_100302.jpg[删除]

图片:IMG_20160102_100325.jpg[删除]

图片:IMG_20160102_100350.jpg[删除]

重点就是这个内芯支架了,如果不用换心,导线直接焊接在尾端就行,但是追求快速更换,所以花了点时间做了一个。
这是用PCB洞洞板切割组装的,板子要选厚的,不容易折断,按支架的形状切割好,尾端的连接部分需要切割出凹槽,才能配合进去。最后可以用点胶水固定。
与正负极接触的弹性片用电脑电源插脚改装的,一个闲置的硬盘供电口就能拆出两个。
塞进去是这个样子的,大小正好
图片:IMG_20160102_101145.jpg[删除]

图片:IMG_20160102_101250.jpg[删除]

拧紧后测下,8.4,比发热芯直接测量的8.3多了0.1,整个线路的电阻还是很小的,可以接受。
图片:IMG_20160109_182110.jpg[删除]

全照如图,通电9秒化锡。每间隔40多秒会重新加热。由于电源功率限制,烙铁芯补温速度在焊接大面积时显得慢些,不过常见的单一焊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从头到尾,整个成本下来比完整套件节省30左右,虽然不多,改造的乐趣不少。期待下次创意改装吧。

网友A:
再搞个呗,是烙铁头挂了,还是控制板,修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搞个呗,是烙铁头挂了,还是控制板,修修吧

下一步打算弄个936或者好点的焊台,感觉那个回温快,用起来更顺手

网友:
颜值还是比多花30元的成品差了些。不过如果把省下的钱拿出一些花在功率更大的2.65A电源上,那样就更值得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支架做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