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播放网页视频时不能播放

楼主(2019-10-06):
用手机在电影网站看视频,网站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播放器,打开视频播放不了,是手机没安装FLASH还是网站原因?难道手机还要单独安装 Flash Player吗?但同一个网站有的视频又可以正常播放。
有的视频就是用的如下这个播放器

网友A:
只在一些低版本的手机浏览器上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机一般不需要像电脑那样额外装FLASH播放插件。
你多换几个手机浏览器试试?版本最新的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在一些低版本的手机浏览器上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机一般不需要像电脑那样额外装FLASH播放插件。
你多换几个 ...

手机UI是10.3.11  补丁为2019.8.1 ,7月份买的手机

网友:
你看的是那种小型的电影视频网站吧,有可能有的电影的视频源不行,不好使。有的视频源就没有问题,缓冲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