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触摸屏通电没反应,求解答

楼主(2019-10-06):
拆开后发现,电路板里有标注很多电位点,发现一个二极管EF24前面有24V电压,后面没有24V电压,求教

网友:
你测测二极管是不是好的不就行了

网友:
看样子这是一个防反接的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
第二图,电源正极经过L2,F2到电容正极,通电测速电容那里CND和24V有没有电压。没有就检查F2和L2。如果有就检查L6(标注100)输出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