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宜家FIXA费克沙7.2v充电钻拆解,想换电机。

楼主(2019-10-06):
几年前买的宜家电动螺丝刀,今年拿出来用,发现电机位置有火星,怀疑是碳刷不行了。想换电机。

网友:
有刷电机正常情况下也会有火星

网友:
换呀,这个电机不贵

网友:
坏了再换,也不迟

网友:
记得买动力电机,不然没有劲

网友:
讲真宜家的东西都是坏了就扔的定位,真不值得折腾

网友:
380小电机么,这么迷你

网友:
有刷机,带火花正常。坏了也别修,不值得

网友A:
这东西不如taobao 39的货好用。

网友B(2020-09-27):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如taobao 39的货好用。

宜家手电钻电机不是通用的9齿或12齿,它是16齿。哪里可买到?是否可以换电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宜家手电钻电机不是通用的9齿或12齿,它是16齿。哪里可买到?是否可以换电枢? ...

所以说宜家的东西定位用坏了就扔。

网友:
一般玩工具的人都是爱折腾,坏了就扔还玩啥子???

网友:
这应该是365电机,力道不大。
我之前推荐的小电磨都要380电机了。所以这个手钻不是很值得去修。不过如果有兴趣折腾的话,哪怕是万宝至的365电机,也就4块钱左右,很便宜。
下齿轮的话,需要齿轮拉马,这个玩意比较贵。不怕二次装配后齿轮噪音大的话,可以蛮力敲下来

网友(2021-01-23):
不知道楼主换了吗?我是充电的线路板烧了。咱们或者互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如taobao 39的货好用。

这种握把细,握起来舒适。三节18650电池握在手里的握把都是不能长时间使用的,用起来费力。18伏的都比12伏的好用,就因为握把细。

网友C(2023-02-13):
这货用的充电器是多少v的电压

网友(2023-04-06):
引用 网友C:
这货用的充电器是多少v的电压

只能用9V0.3A   7.2V的充不满电

网友:
不如直接买一个

网友:
二手市场拿下也就二十,它只配换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