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理一台老sony icf-sw20收音机,附上维修手册电路图

楼主(2019-10-06):
为了过一个愉快假期,总要找点事儿干,这不,淘了两收音机,配件机来的,修好了就是宝贝啊,开干。
好不容易修好了,可不想拆了在拍照了,将就着看一下好了。
先来SW20,照片少点,
这机子来时按键不灵,天线没了,连天线座都没了,塑料太菜还是啥,原因就不追究了哈,中波没有,外观脏。
先看天线座烂的不像话

电池盖处缺了一块卡口,电池盖松动,热补了一块,反正看不到,好用就行

外观,配的天线还没到货,先拆的pl210的修补替用一下,缺损的外壳用环氧树脂补上,打磨形状后黑色记号笔零时涂黑

背面外观

正面外观,这个机子正面按键不灵敏,拆按键清理了一下,现在没啥弹性,按着不舒服,但能用了,等找到合适的再换吧,当前还是可以用用的,这个机子直接按任意波段选择键开机,OFF关机,所以收起来就一定要锁键盘,二变收音机,里面好多晶振,效果还行,调频不用拉天线,散步用不错。

这机子外壳经过洗衣粉水洗,成色还能接受,中波不行是天线接口处断开了,封了高频蜡,找断点找的两手都是蜡,内部照片就没有了

附上说明书电路图,方便以后维修,也方便下他人吧

楼主:
这机子还是日本原产的,塑料外壳实在不咋地,效果还行吧。还有就是这机子特别省电,测了一下,一半声音的话才23mA电流,最大声也才不到40mA电流,正方形喇叭。

网友:
我有一个“百龙  BOLONG ”与你这个是一样的,是上海华新电子电器总广制造。

网友:
我有sw22,是圆喇叭

网友(2020-04-28):
还是值钱,哈哈。

楼主:
后面还另外开了帖子拆解清洗了波段开关,效果很不错,就是外壳材质实在不符合sony风格,咋就那么容易坏了,用sw10的外壳用料多好啊,不知道后面的22  之类的是不是好些,反正网上好多20天线座裂了的。

网友(2020-10-12):
很好的经验。看来我也要折腾一下我的SW20了

网友(2021-10-30):
我的中波和短波还没有折腾出来,FM 和1103 有的一比

网友(2022-12-21):
俺也有一台,求图纸说明书。

网友(2024-07-04):
现在除了FM,SW偶而能收到1~2个台,其他基本收不到了。

网友:
看到我也想去买一个索尼收音机了

网友:
索尼的机子不错,可以塑料件年代久了容易坏,不知哪种修复方法最好,有没有特殊可塑形的胶?

网友(2025-01-05):
索尼收音机不错的

网友(2025-04-15):
看起来还不错,我的收音机是不是也要拿出来摆弄摆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