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漫步者R1600Tiii 功放板 电容多大啊

楼主(2019-10-06):
有一个电容爆掉了,谁知道这个大概用多大的电容呢?这是3.3V 和5V稳压用的,边上的大电容是6.3V 3300uf 10*20

楼主:
虽然坏了,但是还可以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是想赶紧换了,一共用了三年了。

楼主:
右上角的是 25V 470uf 8*12  左边上下两个相同的是25V 680uf 8*16  LOW ESR
左边中间大的是25V 1000uf  10*17  LOW ESR

网友:
壳还在外壳里面的啊

网友:
是我就换个50V 500F--1000F的

网友:
上25v的c字数

网友:
看焊盘间距,淘宝查查,应该可以猜得到的,滤波电容换个差不多的就行,没必要和原来一模一样的。

楼主(2020-05-04):
换了一个,声音不如以前的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