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智能马桶盖DL-WH50,最近出现故障

楼主(2019-10-06):
松下智能马桶盖DL-WH50,最近出现故障,一开始是先正常出热水,然后变凉水。后来干脆直接凉水,再后来连那个喷水头都不伸出来了。
哪位大神可以给指导一下,是110v的从日本带回的,用了三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
从故障下手咯。
楼主应该是说发热后面又不热了?(先这么理解)
-
没用过此类高端马桶,先猜测一下。
如果不热了,
第一个看看发热的水路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不知道里面的水路。本着这个排查起来最容易的原则,先排查这个咯。
下面就先找发热器,看看发热的地方是不是热一会就不热了。
如果发热器不热了,测测电压,如果电压正常,那估计就是发热器坏了。
如果没有电压,可能电路出问题了。
下面继续找问题呗。
----
如果是我,我会先按照这个思路看一看。

网友A:
查一下加热水箱的水位传感器是否正常。如果水位传感器失灵,认为没有水的话:一、防止干烧水箱就会禁止加热。二、无水会保护冲洗水泵,水泵不工作的话,喷水头自然就不伸出来。

网友:
电路板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加热水箱的水位传感器是否正常。如果水位传感器失灵,认为没有水的话:一、防止干烧水箱就会禁止加热 ...

私信你了,请看下

网友B(2019-12-11):
近期修了一台WH40与此机故障类似,检查发现是进水阀工作不良导致水压偏低,机器自动保护不出热水。检查方法:1,按图1将加热器组件到喷头组件的水管拔出,出水口朝下,通电按遥控器上的“喷头除菌”按键,检查出水力度,如果力度不足,感觉有气体混合在水流中,出水不流畅,并且很快就停止出水,故障就可能是进水阀工作不良,正常进水阀工作情况应如图2,水箱出水有力度。2,如果确定是进水阀工作不良,可以更换进水阀,但此备件不好找,可将进水阀4个螺丝拆下,用水清洗进水阀体及进水阀膜片图3,确保膜片上没有沾污杂质,通气孔没有堵塞,安装复原后如果检查出水力度正常,应该可以继续使用,解决了进水问题,后面加热组件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以上希望能帮到你解决问题。

网友C(2020-03-27):
引用 网友B:
近期修了一台WH40与此机故障类似,检查发现是进水阀工作不良导致水压偏低,机器自动保护不出热水。检查方法 ...

请问下我有个wh40的遥控器,这两天刚开始偶尔失灵,现在是偶尔能用,请问能维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我有个wh40的遥控器,这两天刚开始偶尔失灵,现在是偶尔能用,请问能维修吗 ...

先检查遥控器电池是否电量不足,最好换新电池测试看看是否正常,遥控器是什么键失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遥控器电池是否电量不足,最好换新电池测试看看是否正常,遥控器是什么键失灵? ...

遥控器电池确认没问题,失灵的时候所有按键都不灵,偶尔也会正常一段时间,正常时所有功能都是好的。
我拆开看过,微动什么都是正常的,里面好像是个单片机控制的r5f100fca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电池确认没问题,失灵的时候所有按键都不灵,偶尔也会正常一段时间,正常时所有功能都是好的。
我 ...

失灵的时候LED灯有没有亮的?遥控器电路板拍照片没?看看有没有可能晶振工作不良。

网友:
外面板

内面版,外面板打开后  默认便座温度,温度灯会亮(即使失灵时这个灯也是能够亮的,看电路板上由干簧管控制的)

电路板按键面

电路板反面

另外按键失灵时,人体感应大部分时间还是正常的,人走近遥控器会感应到,并且便座本体会滴一声。

网友:
遥控器失灵时,按遥控器上的绿色后部清洗键,洗净位置、洗净强度灯亮不亮?按前后、强弱键,前后、强度能不能调节?如果按遥控器的后部清洗键没反应,按智能便座本体手柄上的后部清洗键能不能工作?遥控器失灵时,附近有没有浴霸灯亮着?

网友C:
失灵时,清洗强度,位置按都没反应,灯都不亮的。本体清洁按键是能用的。
我用小米万能遥控器学习了几个按键功能,失灵时,小米万能遥控器是能遥控的,浴室没有浴霸灯,没有什么红外干扰,这个遥控器应该是有问题。

网友:
目前情况看应该是遥控器主控制芯片工作不良导致,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完全不能用,可以用适当的热源烘烤可疑原件,检查是否有问题。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C:
失灵时,清洗强度,位置按都没反应,灯都不亮的。本体清洁按键是能用的。
我用小米万能遥控器学习了几个按 ...

清洗一下电路板,然后换了C51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