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爱玛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48v2a没风扇的,拆开打孔散热

楼主(2019-10-06):
充电器,工作起来温度比较高,外壳都50℃都有,里面核心肯定更热。实际制造技术是允许那么高温度工作的,不过我经常超标使用,比如人家充10ah电池这段时间是允许高温,结果我拿来充50ah,工作时间也就长了,怕吃不消,改造一下。

充电器,贴了胶布,充10ah以上的电池我都会打开散热

郭嘉品牌计划

背面

参数2a

标签

打开

主板比较干净

emi都没了。。。

这个保险丝不知道谁装的,那么垃圾

背面三防漆导致芯片几乎都看不见。。。

高压侧开关管

低压输出侧防反接mos

输出整流看不见。

这个估计是生产日期,年-周

打孔

哎呀手艺不行啊

另外一边也是打孔。

装好

测试一下。。。平时充电是侧着放充电器的,刚刚好热量上下对流

理想的对流路线。。。实际不知道

网友A:
风扇呢,加一个

网友B:
散热片附近没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附近没打吗?

没有,故意留开了散热片位置没洞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呢,加一个

没有风扇电路,不管他了

网友:
改个水冷撒

网友:
打孔效果不大,最好还是来个风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爱玛充电器,也是简略没风扇,怪怪的。

网友:
没散热,太恐怖

网友:
散热片个头不小。

网友:
输出2A的电流无需风扇散热

网友:
这孔打得有点难看

网友:
加个风扇散热效果好,这样充电器耐用。

网友C(2020-05-01):
怎样打开盖子的,找不到螺丝啊?

网友:
我带丈母娘买爱玛也是这款锂电充,充电外壳烫手。侧立着充好点,问题倒没有就是不太爽

网友:
13图的三脚管即是整流管。加个风扇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打开盖子的,找不到螺丝啊?

波峰的,没有螺丝

网友:
      有条件 把充电器放在一个粗竖放的PVC管子里,高一点的,利用烟囱效应做被动风冷

网友:
在正面,散热片上方打孔。平放地面。

网友:
外挂12v电源,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