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要效率也要安全!飞利浦具有“过压降速”功能的电动牙刷拆解对比

楼主(2019-10-06):
电动牙刷帮助我们更好的清洁牙齿,它的效率很高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当你刷牙的力度太大时电动牙刷对牙釉质的损害会剧增四五倍。厂家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过压降速”,飞利浦的主流型号大部分没有过压降速功能,比如网红款HX6730就没有。具有过压降速功能的最低端型号是HX68xx、然后是次旗舰HX91xx、旗舰HX99xx、新品HX96xx有。

我手上有HX9192(刷柄型号HX9120)就给大家拆开看看,顺便和HX6760做个比较:

飞利浦坑爹的老版密封圈。现在有了新版的密封圈,优化了设计变为平头的了,应该更合理了。

力度按键和模式按键太突出了,不好看。

拆HX6760时几乎无损,这个用同样的方法却破相了。不要跟我说直接怼振动杆可以完美拆解,我不傻。

飞利浦的高端机是有防水贴纸的(底盖上有个洞),HX6760是没有的,底盖上没有孔。

HX9120机芯两面

传感器是粘在振动电机上的,拆了就不能复原了,就不拆了。

贴片元件太小了,丝印也看不清楚,这个牙刷应该是有陀螺仪的。

和HX6760对比

HX9120的灯光提醒是正面的三个力度指示灯同时闪烁,但是它们太小了绿色也不醒目,而且刷牙时镜子里是看不到的。好在它还有震动提醒。

你移动牙刷的幅度过大时也有提醒。

刷柄里有陀螺仪,可以感知你是在刷牙齿的那一面。但是这个真的不准,看现在就反了。

总结
电动牙刷现在已经普及了,有部分人有不好的刷牙习惯,用力过大时对牙釉质的损害电动牙刷会是手动牙刷的四五倍。
所以带有过压降速功能的电动牙刷更安全。
最好养成好的刷牙习惯。
我实际试了试需要比平时大很多的力才会触发过压降速功能。看来我的刷牙习惯用力是安全的,用HX67xx没有过压降速功能的牙刷也没有问题。

next

楼主:
HX9120和同样具有过压降速功能的欧乐B D20的对比:

D20的过压报警开关是机械开关,当压力过大时白色的机芯部分偏离一定角度,一 使叩击振动停止、二 使压力开关动作点亮报警灯。HX9120是电子传感器,压力过大时振动电机的磁场发生变化 传感器感知这个变化控制电路做出反应,一 使振动电机降低幅度同时发出间歇振动提醒、二 使三个压力灯同时闪烁提醒、三 通过蓝牙让手机APP发出提醒。

欧乐B的D20(P2000)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就实现了过压降速报警功能,简单粗暴。飞利浦HX9120则有点像日本人的作风,通过传感器、控制器等一大堆复杂的电路来实现了过压降速提醒。两种思路都满足了需求。

挑战过保即坏魔咒~拆修飞利浦高端电动牙刷HX992W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67

谁更强?欧乐B、飞利浦、松下三大品牌电动牙刷拆解对比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97

网友A:
好高端,用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端,用不起啊

飞利浦的可以买tb里C店的瑕疵货,很便宜。

网友B:
买了个康佳的用了快一个月还有电

网友C:
这个。。。我的飞利浦真是直接怼头杆开菊花的。。。。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的飞利浦真是直接怼头杆开菊花的。。。。很轻松!

底盖扣上后就顶住了机芯的卡扣为了不让它脱出,直接硬怼出来会把机壳上对应卡扣的凹坑顶秃,以后装好后就不紧密了,还有振动杆是在不锈钢振动片上固定着的,那个振动片受到外伤很容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康佳的用了快一个月还有电

国产的电动牙刷充满电有的还能用半年呢

网友D:
看你拆完品相还很完整。
,看尾端貌似应该有专用拆机工具。

用撬棒损伤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拆完品相还很完整。
,看尾端貌似应该有专用拆机工具。

飞利浦的电动牙刷设计就没有打算让你拆修,说明书上的拆机方法是让你报废时拆电池的,照那个方法拆机底盖就废了。结合网上别人的拆机,完美不伤机器的拆机方法就是撬底盖,拆hx6760用金属撬棒很完美,这次大意了,用塑料撬棒就不会损伤外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利浦的电动牙刷设计就没有打算让你拆修,说明书上的拆机方法是让你报废时拆电池的,照那个方法拆机底盖 ...

有淘宝店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淘宝店链接吗?

这里发链接不好吧,你搜索hx9120找吧,瑕疵的大概200左右

网友F:
6730的芯能装91系列的壳吗,67的壳总发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6730的芯能装91系列的壳吗,67的壳总发霉。

不可以,粗细不一样。再说了hx91xx的壳子就买八九十,都能买个hx6511的瑕疵机了,也是没有橡胶皮的,除了是单模式外电机性能和hx6730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粗细不一样。再说了hx91xx的壳子就买八九十,都能买个hx6511的瑕疵机了,也是没有橡胶皮的,除了 ...

刚刚试了一下,hx67xx可以放进hx91xx的壳子里(开机按钮和指示灯的位置都对),但是由于hx91xx的壳子粗一点,开机键要用力按下去才行,这样时间长了机壳上开机按钮的防水橡胶可能会坏,不建议这样做,真的非要怎么做最好机芯上的开关上垫一个合适厚度的塑料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hx67xx可以放进hx91xx的壳子里(开机按钮和指示灯的位置都对),但是由于hx91xx的壳子粗一 ...

明白,谢谢,一直用67,总是用一段时间就开始发霉,以后不买67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贴顶一下。
另外吐槽一下D20,好像板子比D16还缩水了

网友:
已举报不谢。电动牙刷用不习惯。。。还是手动吧

网友:
果然是樓主啊
咱壇上的電動牙刷專家之一了。。。

話說為什麼我老覺得第二幅圖,那個頭是歪的?

网友:
边刷牙边看手机看看自己刷到哪了?看来我的思想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以后会不会出现边拉粑粑边看手机看粑粑拉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