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索尼蓝光播放器BDP-S5500和S6700

楼主(2019-10-06):
先到手一台索尼蓝光S5500,后到手s6700。先拆为快,以饷大家。

再上S6700内部图

S6700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看内部,主板加了屏蔽,兼起散热作用。
二者的光驱都是一样的。

网友:
当年挺贵的,差点就买了。

网友A:
谢谢分享,高级货,只能放正版光盘吧

网友:
我用个杰克的4300,长期不用, 放动画片半个小时,啪一响, 电源挂了,改天也上拆机

网友:
靠,第一次看到RJ45隔离变压器做成电感的样子,高级!!

网友B:
现在的集成度是越来越高了,以前的VCD、DVD那个零件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高级货,只能放正版光盘吧

我买的刻录蓝光盘,6块钱一张,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集成度是越来越高了,以前的VCD、DVD那个零件多的

蓝光机的集成度,都非常高

楼主:
感谢各位领导打赏!

网友C:
謝謝分享 前些年买的高科蓝光,看的少。有PS3就不用了。

网友D:
我也有一台索尼BDP-S5500坏了,可以读盘,但是HDMI接口没有声音和图像输出。。。

网友:
没见蓝光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索尼BDP-S5500坏了,可以读盘,但是HDMI接口没有声音和图像输出。。。 ...

HDMI,热拔插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前些年买的高科蓝光,看的少。有PS3就不用了。

谢谢加粉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oppo:lol:

楼主:
oppo太贵了

网友(2019-11-09):
呵呵。越来越高级,芯片数量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diy了。

网友(2019-12-09):
自家的芯片,支持的格式应该不多吧。。。

网友(2021-07-27):
当年天真的以为很快D版蓝光碟会十来块一张,然后买盘愉快的收集电影,没想到很快就全是网上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