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国庆放假,自己动手做条打火线

楼主(2019-10-06):
放假了  又不想到处跑  闲着也是无聊  就翻箱倒柜找事做  看到之前买的线跟夹子还没合体就把它夹起来
不是那种高档大气夹   但是夹头还是铜的  最担心那个塑胶的把子不经用
发个尺寸给大家看看  之前买时看图片感觉好小  其实实物不算太小  夹电瓶桩足够了
线材是10平方的软硅胶线  3米长  怎么都搭的到了
手机发的  不知道图还在不在

网友A:
卤煮也不怕弄个大呲花!!,

网友B:
夹子确实不太好

网友B:
硅胶线10平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子确实不太好

嗯   有看到一款中意的夹子    20多一个 最终还是犹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胶线10平就够?

实际8平的也可以   以前做的8平方的被朋友套路走了  只有再重新做一个

网友C:
我AGM的电瓶,据说搭不了火,前几天停那没开,趴窝了,全车没反应,找了个锂电池搭上去,打不着。

我用的是细线,只有1平方,10厘米长,小鳄鱼夹。想想可能是这个问题,找了个电瓶夹,夹上去,线没换,居然一打就着,跟新车一样。

总结一下就是线越短越好,夹子接触面越大越好。

网友D:
这夹子省铜。不过只要塑料柄质量过关,用起来效果一样的。
原先见很多人有这东西,也考虑过备上一副。但开车十多年、换过两辆车后的体会就是这东西用得上的概率胜过彩票大奖,所以最终放弃。估计学雷锋、做好事用得上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夹子省铜。不过只要塑料柄质量过关,用起来效果一样的。
原先见很多人有这东西,也考虑过备上一副。但开 ...

我也这样认为,弄这东西还挺贵的,弄不好正负极没准还放个火啊啥的,还是直接叫保险来搭电吧
就像,会修车也不会在车上放一堆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卤煮也不怕弄个大呲花!!,

怕  怎么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AGM的电瓶,据说搭不了火,前几天停那没开,趴窝了,全车没反应,找了个锂电池搭上去,打不着。

我用的 ...

 至少要10平方的。20平方的效果才有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AGM的电瓶,据说搭不了火,前几天停那没开,趴窝了,全车没反应,找了个锂电池搭上去,打不着。

我用的 ...

线不够你可以先并上去给没电的电池充电再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线不够你可以先并上去给没电的电池充电再启动

并上去给汽车充电试过,线会发热,我那个锂电池是12V玩具用的电瓶,容量很小,只能接上去立刻打火,但是效果真的不错,一打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上去给汽车充电试过,线会发热,我那个锂电池是12V玩具用的电瓶,容量很小,只能接上去立刻打火,但是 ...

你胆子真大哈哈,有次我还在纠结要不要用摩托的点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样认为,弄这东西还挺贵的,弄不好正负极没准还放个火啊啥的,还是直接叫保险来搭电吧
就像,会修 ...

赞同,开了十几年车,还从来没用过

网友G:
没电就推呀,手动档的,前些天刚推过一把,因为熄火忘记关所有的灯了,近18码速,3档,慢松离合,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没电就推呀,手动档的,前些天刚推过一把,因为熄火忘记关所有的灯了,近18码速,3档,慢松离合,起了 ...

电喷的呢,没电不喷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喷的呢,没电不喷油吧

我飞度应该是电喷的吧?现在应该没有化油器的车了吧,至少4轮来说。电瓶也不是完全没电,还是推得起来的,我已经验证过了,电瓶里的电推不动起动电机,估计给电喷系统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飞度应该是电喷的吧?现在应该没有化油器的车了吧,至少4轮来说。电瓶也不是完全没电,还是推得起来的 ...

这样子啊,我不太清楚,我以为电喷的车是推不起来的,那就是自动档的是不是推不起来啊

网友:
我就是自己弄了一个,搞下来都1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