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BK936b焊台拆解

楼主(2019-10-06):
1个焊台

业余得此前没见过实物,手柄没啥可看,把机台拆了备考,大家帮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及改进措施,先谢了!

大小

有个什么BaKon商标,不知何方神圣

标称输出电压24V,实际手柄加热电压不到23V(见后)

一侧有个开关,机台底面有前腿,呈仰姿。

底面,易碎贴盖住1个螺孔

不指望保修了,破贴拆开

大同小异的内部结构

变压器有个标,标明输出22V,比外壳标的24V还低

实测变压器交流输出,倒是能达到27V多

变压器三围

侧面小板上,开关+保险管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固定方式,是焊在先期固定在面板上的航空母插的引脚上,就不打算动烙铁了

粗略跑线,了解一下手柄母插的插针定义如下

测了常温下加热元件(右)、感温元件(左)的直流阻值

不拆下电路板,正面元件顺序看看。
面板温度调校孔的后方,正对的是个白色变阻器

变阻器左,一排电阻

由远及近,色环标注如图

变阻器右侧,有个14脚芯片,斜立的是431

芯片型号不意外,电压比较作用。旁边的黄豆,是独石电容吧

电路板号

转着看看

承担加热开关的双向可控硅

可控硅型号

驱动可控硅的过零检测光耦

不接手柄时,接电处的输出电压

接上手柄,加热时GX16-6母插全电压输出,但达不到外壳标称的24V。

达到手动预设温度时,停止加热期间无电压输出

加热期间的整机功耗

停止加热,或拔除手柄期间的整机功耗(相当于工频变压器静态功耗)。

粗算烙铁仅35W左右,功率肯定小了,冬天无暖气环境用估计够呛。其它方面怎么样,有哪些改进空间,欢迎大家评点,谢谢!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矿坛常见二手的40元包邮

网友A:
变压器电压没问题,22v交流,整流后电压会升高

网友:
大婶已经分析很到位了 我就不解释了
来说说型号 SBK-936B=傻逼靠!杠就搧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电压没问题,22v交流,整流后电压会升高

是有个4007,但那是整流给324、431提供直流工作电压用的。烙铁加热使用的是交流电源,焊台手柄加热元件串个可控硅直连变压器的交流输出。既没有整流、也没有滤波,所以就有问题了。另外机台外壳标称的输出电压,理应是指母口输出至手柄的加热电压,而不应该是指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反正这些货色,标称就那么回事,呵呵

网友B:
直接换成205的高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成205的高频吧。

老白不懂这些,能否介绍一下或推荐学习资料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sbk号称是深圳白光吧。
其实就是山寨白光。
变压器是铜是铝未知。
价格好像还是100块左右。
还没有东莞铜峰电子厂的好用。那个功率大一些

网友:
矿坛上价,实际上,有淘宝二手货的价格,矿坛比,数码之家帖子浅多了

网友:
变压器铜的 ?

网友:
这个多少钱

网友:
936比较简单些,参考论坛上的帖子,就4个焊点,所以淘宝了铜变压器,和新力达的主板,升温回温比baken936,好用多了。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变压器可能是铝的,以前地摊淘了个山寨936还不错,铜线变压器硅胶手柄线,加热可以到50W左右。

网友:
35W确实小了一点

网友:
可惜多个b,差多了。变压器30厚,小了,达到37左右还好,换它才能改善。换后可控硅加散热片。23V也小,一般到25以上才好,27Ⅴ最好。我摆弄过几种936,收过SBK936,纯铜,双ⅠC,有1701,324。1321芯,高仿版,本想留用,后65出了,用得不多。

网友:
936焊台,很成熟的方案了,作为一个厂家,理应能做好。但这个是小B的,把烙铁芯和变鸭器换了,把它变成大B。

网友:
难道肉丝MM也想给媳妇打戒子?

网友:
作为一个厂家,理应能做好。但这个

网友:
二手日本白光也比这个全新的抗造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