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刚到手的探露头灯,要钱不要命

楼主(2019-10-06):
这种头灯好处就是省电,高亮档320ma左右,温度低,亮度足够,手上t6很亮,但是带着很烫的,2A电流,续航短,很快暗,这家太黑心了,为了赚钱,良心几分钱一吨

电池直供,电阻限流

充电器都省了,以前省充电器的还知道加块保护板,对电池不好,但是不至于有危险,直接给条usb转dc的当充电线,等于5V直接充18650,这样太危险了,容易爆炸

换电池加保护板

网友:
我去年买了个跟你差不多的,锂电,充电口的橡胶盖被我扔了。

网友:
而且这还是直接放到头上的东西……

网友:
便宜货都这样,省一分是一分。

网友:
便宜货就这样,懂的才会购
不懂检查+改装就用的,那就危险喽!
不过好像有专用的充电器吧?只要用专用充电器充电也不会有太大的事的!!!

网友:
用4.2的头子冲的吧,我记得我还有两个4.2的

网友A:
小野人店里,前两天有活动,性价比最高

网友B:
你就危言耸听吧,320ma左右怎么就要钱不要命啦?
我的山力士钓鱼灯,就专门改成3400mah的18650戴头上。人家亮度又没有你的手电那么变态,常温下基本无温升,不明白你怕啥

网友:
好像跟夏天的便携式,铅酸小电芯直流口充电风扇有一拼。楼主的手电都简化到了没有保护板,不过可以换成4节镍氢串联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危言耸听吧,320ma左右怎么就要钱不要命啦?
我的山力士钓鱼灯,就专门改成3400mah的18650戴头上。人家 ...

你怎么看的:sweat:320MA是头灯高亮档的电流,要钱不要命是送的usb转dc线直接充18650,连保护板都没,等于5V充18650

网友:
什么品牌也不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野人店里,前两天有活动,性价比最高

这个怎么样?也撸了一个,还没有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样?也撸了一个,还没有到货

这次小野人的电路有个IC,充满转灯,带充电器的,很合算!,我一个多月前够过黄色的头,不带充电器,楼主这种的我也购过不好

网友:
充电电路没有也就算了,保护板也没有,5V直充再加上山寨18650可能连安全阀都没有,直接boom威力可想而知

网友D:
这个我也有,楼主不要危言耸听,这个不是5v直冲的,是4.2v带转灯的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样?也撸了一个,还没有到货

很垃圾,灯珠会头晕那种,反正我买的是到手即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也有,楼主不要危言耸听,这个不是5v直冲的,是4.2v带转灯的充电器

你是搞笑的?还是托?我都说了送的是USB转dc线,usb直接接5V口的,何来4.2V带转灯的充电器,我也买过其他牌子头灯送充电器,这个送的是usb转dc线,你自己说的山力士钓鱼灯,我买的是探露头灯,毛都扯不上

网友:
说实话,这种没有充电保护板的,以前都是送4.2伏专用Dc口充电器的,那个用着没事的。这个就有点过了。,USB转DC口,直接用5V充电,太危险了。
不懂得人直接插手机充电器充的话,很容易就会炸。除非18650有安全阀,但看外观这么差,估计是不会有的。所以说卖家黑心,要钱不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垃圾,灯珠会头晕那种,反正我买的是到手即丢

谢谢!灯珠会头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个头灯我也买了一个,开始收到这种充电线也很疑惑,后面拆开充电用万用表测电压,充电电压确实是4.2v,电流大概400多毫安。不知道是不是usb线里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