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主机箱装个内置音箱

楼主(2019-10-06):
不想弄外置音箱放旁边,连线多还占位置,反正也很少用外置功放,索性就装个在机箱里面,偶尔用用。声音不能调的太大,防止振动对主板插口设备的影响。没有机械硬盘不担心振动对磁头磁盘损坏。

网友A:
第一张图我跟你是同款风扇

网友B:
不如贴显示器上。

网友C:
大白旋扭好健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我跟你是同款风扇

买金河田机箱送的,前后各装一个对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贴显示器上。

贴到显示器背面还要拉音频线和电源啊,也不好处理美观问题,本来是想过利用HDMI接口在显示器内加装一个功放的,担心自己拆机不给保修就没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白旋扭好健壮!

只找到这个,还好不妨碍插麦克风和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