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6008 这个主控有人玩过没有?

楼主(2019-10-06):
颗粒为NW837,只支持查询支持2258xt。请问用2258XT能开出来不?
HP定制的主控,s700 120g

网友A:
主板上不是标注了么22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不是标注了么22XX

这是订制主控,公开出的2258XT固件能不能开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订制主控,公开出的2258XT固件能不能开出来?

惠普盖标而已,nw837可以用b0k固件开,固件对上用公开工具就可以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订制主控,公开出的2258XT固件能不能开出来?

你试试吧,一般能开出来

网友:
这个也是2258xt主控,只是重新打标了。

网友B:
58xt开B0KB SO easy。上58H或AS2258也可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xt开B0KB SO easy。上58H或AS2258也可以开。

我等你b95开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等你b95开出来。

开个锤子啊,B95A就是个坑。上3267ae,3257en,3271,cbm2199表现都极差,甚至掉盘。最近贴安国才稳定下来,但速度极慢,写3读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锤子啊,B95A就是个坑。上3267ae,3257en,3271,cbm2199表现都极差,甚至掉盘。最近贴安国才稳定下来, ...

那是固件没流出来,我有好几块盘目测砸在手上,不急,慢慢等。

网友:
OEM版2258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个锤子啊,B95A就是个坑。上3267ae,3257en,3271,cbm2199表现都极差,甚至掉盘。最近贴安国才稳定下来, ...

3271表现就是差,双贴海力士的tlc,写5读20,还不如chip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