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海盗船dark core rgb se鼠标

楼主(2019-10-06):
好久前捡垃圾的鼠标,应该是返修销毁产品,到手外壳有些破损,图忘了拍了0.0只能看一下修复完成后的了

可以清晰看到修补痕迹 ,但是不影响使用,临时修复用的502

脚垫下两颗固定螺丝,拧开后掌托盖板与底面会有较大缝隙,
借用缝隙把卡扣结构的掌托盖板取下(过程忘了拍了)

左右键帽分别取下,键帽下各有一颗螺丝,取下后就可以打开外壳

整体多模块化设计,向下拆解需要先拆掉左键旁边的两功能按键

向下拆解记得先断开电池供电,防止闪亮亮,此处可以清晰看到4颗固定螺丝

侧板连接排线取出来,方便下一步拆解

四颗螺丝取下来后,这一坨包含左键按键,滚轮模块、DPI按钮,电池、掌托渲染灯

1000毫安时的电池 ,保证足够的使用时间,没有鼓包,看来是新鲜热乎的

拆到这两侧导光柱很容易脱落,侧板排线接口下边有一颗固定螺丝,拧下后可以轻松拆下侧板

右上角是右键按钮以及那一大坨的插针底座,主板共用5颗固定螺丝
左键下方的位置包含2.4G及蓝牙天线

主板细节emmm........凑合看吧

主板背面一个无线供电IC及无线供电接收线圈 ,两个开关,

最后把这个窟窿填补一下避免灰尘进入,超级硬核的补洞大法

实际使用的时候,2.4G接收器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测试,
蓝牙手机可以识别到,并且成功连接,但是电脑搜索不到,只能麦克USB连接电脑使用了

拆解至此,算是完结了吧 ,环境、时间及个人知识限制,
可能影响大家观看了,对不起

楼主:
少了很多图片  0.0

网友A:
这鼠标做工不赖,原品价格应该不低。

网友B:
这样;复杂/// 我大深圳一个I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复杂/// 我大深圳一个IC就好了。。。

这话确实不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做工不赖,原品价格应该不低。

嗯呐  原价599,不过能到咱们垃圾佬手里 就便宜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复杂/// 我大深圳一个IC就好了。。。

不这样怎么能卖的更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