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网友推荐购买的MiiKey运动蓝牙耳机拆修,换成立体声,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10-06):
    数码交换区看到有网友推荐一款进口的后挂式运动蓝牙耳机,价格很便宜25元包邮,据坛友说,这款耳机原价不便宜,要几十美元,之所以便宜处理,一时时间有点长,再就是厂家在装配的时候焊错了连接线,造成效果不佳,经坛友实测,简单的拆解,将线焊道正确的位置,声音有明显的提升,性价比很高,就网购了一个,正好自己跑步的时候也用得着!
外包装,全是英文看不懂

拿出耳机

需要将耳绵上的三个螺丝拆下,和支架连接的两个螺丝取下,才能打开,用手摸一下就能找到,用刀片将海绵向上拨一下,就露出螺丝了

打开上盖

线路板细节

这就是原来焊接错的地方,将上方的一对红黑线移到下方空白的两个焊点就可以了

准备取下重新焊接

下楼继续

楼主:
位置比较小不太好作业

焊接好的,其中有个焊点第一次焊的不好,又重新弄了一下

这次的焊点好多了

将耳机重新安装好在试音,音质有明显的提升,收好待用

现在问题来了,这个耳机焊接错误是肯定的,因为重新焊接后,音质提升很大,我虽然是木耳也能听的出来,那么原来接线错误焊接的位置原来是干啥用的?设计来就是为了让工人焊接错误,还是有啥其他的作用呢?欢迎各位坛友指正!

网友:
推荐个链接

网友:
CSR8635,算不错的蓝牙芯片,支持AAC,不支持APTX
然后触点,两个不同的感觉就是R+ R-的位置,应该是为了接通话部分设计的?
有遇到过一个CSR8635的蓝牙音箱,开启通话模式的话音质会变得很渣,关了之后就好很多了

网友:
好多年没用过耳机了。。。

网友A:
感觉质量也一般

网友:
立体声好听多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购买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质量也一般

这个价格也没期望过高

网友:
这手艺,,,,,,,,,,,,,有待提高啊

网友:
CSR8635也算凑合的蓝牙芯片了,
后来有了8645,再后来8670,现在还有更高版本的了吧……

网友:
原来的R+-好像是和L+-直接并在一起的。。

网友:
先留个记号,去找找还有不?

网友:
焊错的R和下面的L连接在一起的,好像是用来接单声道的。

网友:
好手艺!大工程。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了得,折腾的不错。。。。。。。

网友:
哦豁,超额了,明天看

网友:
不错,有提升就是管用

网友:
看的不大清楚,感觉一对R+、R-是联通的。没测一下吗?

网友:
耳机看着不错,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