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录一台电动车充电器维修(YUANCHXING)

楼主(2019-10-06):
这台充电器大概用了4年多5年了,一直很稳定。前阵子因为天气热,充电时没放好风口被堵住了,导致过热烧毁。

这台充电器做工设计都很不错,用了一片单片机,对环境温度进行监测,控制充电电流和电压。

打开盖子,保险管炸的粉身碎骨,13 n 60也牺牲了,还拉上了3842垫背,0.1欧电阻没烧断,真是奇迹。把零件13n60,3842,保险管换上,串上灯泡,接通电源。
灯泡亮,充电器指示灯也亮。但有一个啪的声音,马上断电,肉眼检查没发现烧毁的零件。只能继续接通电源,发现100欧的电阻冒烟,没过一会儿,100v470uf啪的裂开。

马上断电,对次级这边的零件进行检测。发现sspI2015场效应击穿,拆下电容和场效应管换上200v33uf电容。次级场管暂不接,通电,测次级竟高达150v!继续检测,光藕及周围电阻正常的。
再次通电次级变成20多伏,指示灯红色快闪,接车子充电依然快闪。
继续修,测3842供电在10到13v之间跳动,测3842供电相关零件稳压管击穿8050烧断,两个33欧电阻也完蛋,换上,短时通电测试,次级依然150v!走进死胡同了!
第二天研究了一下3842电路图,觉得接13n60的0.1欧电阻有问题,更糟的是我的表测不了这么小的电阻(以后得做个小电阻测试仪),只能换个新的试试,果然没错,一换后,次级测56伏,这电压不对的,怀疑单片机和324有问题,先换324,换了一片淘宝买的324,次级电压升到85.伏,这基本正常。sspi2015用13n60代替。
接车充电,指示灯闪烁提示无法充电(就跟没接电池一样),又一次走进死胡同!
再次怀疑单片机,但分析指示灯会闪,单片机应该没挂,到废板上拆一片324换上,这次正常了,能充电了,但代替sspi2015的场管发热严重,又找了个irf640代替,温度正常,基本修复,但经过长时间充电后换在初级的13n60发热烧了。换的还是大芯片款的,淘宝的芯片不省心啊!

最后找了一个原装的nec的k2141换上

用烙铁操作,焊得较渣,也没洗板,不太漂亮

充了整个充电过程正常转灯

中间还换过一个20n60的管一上电就爆了,也是淘宝货!
其中的100v470u电容也在马家买的,两家都是小个子,容量都不足

怀疑测试仪不准,用老电容测一下,容量都比标的大

这些是牺牲掉的

最后总结应该是温度太高烧了13n60和3842但限流电阻凭经验判断一般是烧断,没想到烧短路了,致电压无法调整才烧了这么多零件!

网友A:
比我的充电器高级啊!我的充电器风扇卡住后烧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充电器高级啊!我的充电器风扇卡住后烧过一次

就是因为烧后买了一个新的便宜简单充电器,充的过程电池有发热现象。这个老的,充过夜电池也不会发热,才想修一修的。

网友:
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烧后买了一个新的便宜简单充电器,充的过程电池有发热现象。这个老的,充过夜电池也不会发热,才 ...

这是个酸水充电器还是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酸水充电器还是锂电池充电器?

铅酸电池

网友:
技术高呀!佩服!开关电源我仅仅是看看而已。

网友:
做工还不错,散热片挺大,EMI比较完整,现在廉价充电器都快没散热器了

网友B:
你说的0.1欧电阻是次级输出端的那个大电阻么?照理说电阻坏都是烧断路,短路的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虽然维修过程一波三折,但足以见证楼主的功底扎实,乃至维修成功!

网友B:
另外那个电阻应该是电流取样用的,跟电压的控制没关系,输出端电压估计还是通过光耦反馈控制的,所以那个0.1的电阻倒不一定是坏的,输出电压高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0.1欧电阻是次级输出端的那个大电阻么?照理说电阻坏都是烧断路,短路的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

0.1欧是初级接13n60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那个电阻应该是电流取样用的,跟电压的控制没关系,输出端电压估计还是通过光耦反馈控制的,所以那个0. ...

次级电压的确通过光藕检测,0.1欧是初级13n60的限流检测电阻,这个和次级电压调整有关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需要经常检查散热状况的!这是血的教训!

网友C:
应该加个过热保护,散热片过热保护没有输出,温度开关也就一两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加个过热保护,散热片过热保护没有输出,温度开关也就一两元一个

有空加一个

网友:
步步高测试仪我喜欢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144和9109组成的电路是什么原理,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144和9109组成的电路是什么原理,作用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当没接电池时做为电源的恒流负载(反激电源次级不能空载)当充电时在sspl2015关断时对电池放电,sspl2015打开时充入电池,关闭时对电池小电流放电,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当没接电池时做为电源的恒流负载(反激电源次级不能空载)当充电时在sspl2015关断时对电池放电 ...

在tip144b极应该还有个电阻,这帖是修好后凭回忆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