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接骨法,给黑武士电源穿了衣服

楼主(2019-10-06):
智育家的黑武士电源套件到手快一年了,一直找不到合适和外壳安装,国庆节收拾库房,发现还有几个仪表盒子,小了点,宽度合适,高度太低,想办法抬高吧,花了近2天时间装了个mini版的稳压电源,小有小的好处,放书桌上不占地方。

正面,没有电位器旋钮,就先裸着吧。

侧面,接骨部位,开了几个散热孔。

背面,可以装5cm风扇

电源牛是从一个古老的sony音响中拆的,10v一个抽头,分了一组出来作为表头供电,后期可能用来作为usb供电,面板上已经留好开孔。

里面就有些乱了

表头的精度很好

网友A:
你这还叫接骨啊,我当时黑武士前用的350瓦48伏工业电源板,实在放不开,把电源板锯成两半再叠起来。用到现在好好的。

网友:
功放牛好评,,,如果搞个高文的功放牛就更加牛了

网友:
不错不错,接得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叫接骨啊,我当时黑武士前用的350瓦48伏工业电源板,实在放不开,把电源板锯成两半再叠起来。用 ...

那叫骨折增高疗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叫骨折增高疗法

手机找了找,竟然找到了当时的照片。15年3月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找了找,竟然找到了当时的照片。15年3月搞的。

厉害,给开关电源板分肢再组合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厉害,给开关电源板分肢再组合起来

哈哈,没办法,放不下。不过从15年到现在4年了吧,一直好好的。我外接各种短路破坏都没出过问题。最大40v10a的可调电源。最牛逼的不是这,牛逼的是15年的图片居然在手机里保存到现在。

网友(2020-02-14):
引用 网友A:
手机找了找,竟然找到了当时的照片。15年3月搞的。

厉害厉害,还可以这样玩,见识了

网友(2020-07-15):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办法,放不下。不过从15年到现在4年了吧,一直好好的。我外接各种短路破坏都没出过问题。最大40v1 ...

这接骨技术,哈哈哈,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