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ATX电源外壳组装黑武士可调电源

楼主(2019-10-06):
很久没有发帖了,把黑武士可调电源组装起来。外壳用ATX电源外壳,省去制作外壳的烦恼
制作面板,钻头打一圈孔再用锉刀修整

这是用到的ATX电源外壳

面板对应位置开孔,盖子侧面打散热孔

外壳喷漆,面板喷光油

接线柱买来的时候只有螺母的前端有颜色标记,旋下螺母后就
分不清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了。用红色  黑色
自喷漆喷一下就好区分了

空间有限,各个板模块化组合

开始组装,底部垫张绝缘纸

电源板次级整流散热器上装个温控开关,控制风扇

电源板主滤波电容高度比散热器高1.5mm,外壳内部高度有限,这1.5mm也要利用起来,
在电容上面的环氧板开个打孔,让电容在这个孔里

固定黑武士电源板用5mm的铜柱都高了,用环氧板做,高度只有2mm

辅助电源用了两块,大的是12V,给风扇和数显电压表供电,小的是5V,
拆的手机充电器,给数显电流表供电。电源板下面垫上绝缘纸,以防万一

电位器采用粗调+细调,本人不喜欢用多圈电位器,调节起来太烦,
用RV24YN20S电位器,粗调电位器10K,细调电位器1K

黑武士板的散热器离盖子还有大约1.5mm左右的间隙

用透明的硬薄膜把盖子上的孔封住,避免金属类的小零件掉进去,
在黑武士散热器对应的位置贴张绝缘纸

带载12V灯泡

用电阻丝当负载

组装完成

网友A:
电源板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哪买的

TB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买的

看得我又心思思了

网友B:
我买了一套黑武士几年了一直吃灰

网友:
很好 简单粗暴

网友:
面板非常饱满、醒目!

网友C:
旋钮这么挤,用起来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套黑武士几年了一直吃灰

跟你一样,也是套件买回来,压箱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钮这么挤,用起来方便吗?

调节的时候很顺手,不挤

网友:
旋钮换成小个的显的更漂亮也好操作了!

网友:
外壳喷了油漆之后 感觉挺新的  不错

网友:
挺好的,能给锂电池充电吗

网友:
喷完漆立马高大上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及大脑思维非常强大。细节处理的很到位。很有耐心的!看了三遍,向你学习!

网友:
真的不错,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我觉得把那四个大旋钮换成小的那种灰色的会更好看

网友:
我是直接把常用的12V   5V  3.3V做成3个接口用,其他的就没管了   发现有100V的感应电,可能是墙壁插头没接地线原因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