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鱼买的电瓶车电池 和拆几个 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10-06):
闲鱼上看到的,240元 买的48V 12A 的铅酸电池。18年7月的。
坐了一个小时公汽去买的,拖了个箱子。

回来测了下电压 做了下编号
1,12.36
2,12.35
3,12.33
4,11.11

很明显 有块电池 就是第4块电池不行了。
其实当时我带了万用表去了的。。。
当时他说坏的可以退,
我也不好意思去拿万用表测了。

用个12V 的电源单独给它充下电。这个是铁牛电源,空载电压到15V

大约充到14V ,电流0.78A 的时候,放一个小时,
电压回到了12.3V

4个电池串起来充48V ,

拆个剪线的充电器

质量一般,还过的去。下次吧线接过来。

这块电池确实是不行了,
简单来说就是4块的一致性不好,

在充电器转灯后 静置8小时后,
电压是
1,13.15
2,13.14,
3,13.14
4,12.99

电压低0.15V

后来接电瓶车上 4号电瓶电压也不是掉的很厉害,懒得再去找卖家了。

过了2天后 ,闲鱼附近有个48v20A 电池的 卖280。。电池是19年3月的。。。

网友:
应该先把电池并联静止一段时间再充电

网友:
扔了吧兄弟,都焦了

网友A:
问问小电池12aH充电电流要多大 1.5A--1.8A可以吗

网友:
这种电池是不是偷回来的?

网友:
电池容量不好

网友:
最后一块可能缺水了

网友:
谢谢分享。240元,也不便宜,也不算贵。。。。。

网友:
不算便宜啊,我这修车店买二三线品牌电池310就能有组全新的了,一线(超威天能)的要390~450,看出厂日算

网友:
额,感觉一般般了已经

网友B:
之前看到有加超纯水恢复铅酸的

网友:
咸鱼达人啊!

网友:
买这样的电瓶可以用内阻测试仪去测试一下,内阻大的基本不行了

网友:
这么巧,12AH也是240¥在闲鱼买过,额外打车花了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小电池12aH充电电流要多大 1.5A--1.8A可以吗

可以的,保险起见1.2A最好

网友:
怎麼有種特務的感覺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到有加超纯水恢复铅酸的

那是我写的

网友:
可以加超纯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