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款不充电的飞利浦录音笔

楼主(2019-10-06):
亲戚的一款飞利浦录音笔发生状况了,故障为充不进去电。估计为长期搁置,掉电严重从而导致充不进去电。拆开一探究竟,请大家围观。

拆机后,用万用表测量锂电池电压仅有1V多,电压过低,结果用充电器充不进去电。试着用6V直流电直接对锂电池充电,可见锂电池的电压在持续上升,到3.6V时断开外接直流电源,将充电器插上录音笔的充电口,这时已经能正常充进去电了。至此修复完毕。

在此提醒各位录音笔或mp3的使用者,若长期不用其自放电会导致电池电量缓慢下降,为防止上述充不进去电的故障出现,应每隔1、2个月充一次电。
谢谢观赏!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正宗飞利浦,像是山寨的

网友(2019-12-29):
你好,我也是这款,怎么直接给电池充电啊

网友:
类似笔记本电池,太低就认为电池坏了,不给充进去,电池取下来焊到4056板上,充好后重新焊回去就好了。我弄过同款录音笔。6v充电有点冒险了,电池太小,容易砰。

网友:
这个有独立CODEC芯片,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