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vivo BK-T-11Q充电器烧坏拆解

楼主(2019-10-07):
X21的充电器突然不充电,有股糊味 锤子无损的砸开,

晚上拍的有点昏,输出5v2a或9v2a 。红圈里的烧坏,印着1521FR,这个充电器从买手机到现在一年半就没离开过插座,而且一天有八个8个小时再给手机充电,终于受不了挂了,

网友:
我的三星和HTC一直插电,难道是电压太高?

网友A:
刚刚修了两个它的前辈,110q,不过都是主高压电容前面的电路坏,控制电路、次级没问题。有一个只是 交流插脚触片 和 主板 接触不良,掰高一点,就解决了。
          vivo还算可以,660给个QC2.0的头,小米8还只标配2A的

网友:
安慰,慢慢修吧

网友B(2020-10-14):
我同事的VIVO充电器坏了,型号是BK-T-Q,拆开发现次级一个贴片三极管样式的原件短路了,丝印是1521CE,搜索发现贴主的和我这个很相似啊。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吗,能用什么原件替换?没搜到相关信息。

网友:
三星s8的充电插头插在插板上3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事的VIVO充电器坏了,型号是BK-T-Q,拆开发现次级一个贴片三极管样式的原件短路了,丝印是1521CE,搜索 ...

我拆了一个旧充电器的三脚管换上好了,也能快充不过没再给手机冲过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一个旧充电器的三脚管换上好了,也能快充不过没再给手机冲过电

npn还是pnp,哪个型号的?

网友:
突然发现我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充电器5V1A,买手机时自带的,在家里用了两年,放了几年之后拿到厂里一直插着电,我都不记得插电几年了,夜班有人用,白班也有人用,反正就是每天24小时中最少5个小时都在给手机充电,质量真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我的米六充电器天天插电二年多挂了。。换芯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还是pnp,哪个型号的?

是从索尼的EP880充电器上拆的,找了几个旧充电器唯一一个有三脚管的,测了一下没坏就直接换了,当时就没有考虑什么结构,都是手机充电器就没想那么多

网友(2022-07-19):
这款充电器还在吗?能否拍个清晰的照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修了两个它的前辈,110q,不过都是主高压电容前面的电路坏,控制电路、次级没问题。有一个只是 交流插 ...

我的小米8配机充电头,买回还没离开过插座。

网友(2022-08-18):
看来质量不错

网友:
是mos管啊,记下了,万一用上呢

网友:
应该是这个,蛮复杂的一个场效应。

网友:
能修好相当于买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