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esp8266做电子门锁(新手友好)

楼主(2019-10-07):
这个想法的背景是家里的大门锁不太好用,是那种老式锁,开锁要拧好几圈还特别难拧,钥匙还是铜的好像,有一次就把钥匙拧断在锁里了。
就是这种老式锁,现在估计很少用了

也尝试换新锁。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很难开,为此我就想用电动的来开锁。开始设想用指纹锁,指纹模块大概好几十块,还要配合单片机开发使用,算算成本有点高。看到网上有人用esp8266wifi模块只需要十几块钱还支持二次开发,这样就省掉单片机的钱了,忍不住买了开发板回来玩玩。

这就是esp8266WiFi模块,有很多家卖的,价格都差不多

    板子到手后还要进行软件开发,代码方面有很多成熟的例子共我们参考;esp8266默认的是AT指令固件我们用不到, 我用的是lua开发的,要刷nodemcu的固件才能二次开发
nodemcu固件可以在线选择需要的功能,建议参考大神galaxyzwj这篇文章。

    不过lua语言期间版本升级了一次,导致以前的有些语法变了,如果要用在线生成的固件就要学习新版本的语法;我尝试了几个语法之后感觉对新手不太友好。就从网上找了老版本的固件参考大神chinachenlu

后里面讲的挺详细的,后面还讲了连接阿里云,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到现在估计大家都安装好了开发环境,ESPlore应该也会用了,下面就要写程序了。
因为nodemcu固件会造成板子丝印上的引脚编号与芯片里的IO口不一致,所以我们先搞清楚板子上的引脚对应的程序里面的IO口,
IO口对应图

门锁动作部分我用的是舵机,一般的小舵机力气不够(门锁太死了),我用的是25kg的舵机,虽然慢了点但是力气是真的大。驱动舵机需要50HZ的pwm波(也就是周期为20ms),8266正好可以满足。舵机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秒懂舵机角度控制原理

舵机参数:工作电压:4.8V-7.2V

                       角度:90度-180度通用(遥控器90度,单片机180度)
值得注意的是驱动舵机的pwm波要求的是20ms周期内0.5ms-2.5ms才是有效动作,对应的占空比为:2.5%~12.5%;esp8266设置50hz的pwm波时占空比范围是:0-1023来对应占空比(0-100%),对应的有效区间为:25-128,这个可以固定舵机后可以来微调行程,最好用圆舵盘,这样往哪边转都可以。
下面是制作过程:

锁体外壳开个缺口用于穿铁丝

用的是衣柜的铝管

把圆管捏扁用于固定舵机

弯好外形后打两个孔用自攻钉固定

组装好的外形

板子的D4就是pin4脚

供电用的是手机USB充电头

功能演示
链接家里的WiFi,打开网络助手

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点击增加填写IP地址和端口号

添加完成后会返回一个ok

输入一个1发送过去门就开了(3秒后舵机会自动回位)

代码分享

网友:
瀑布汗  单舌锁就不适合改电动
你那锁太旧了 换锁要不了几个钱
换个外装锁 让他装灵活点就好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的,一个易微联的开关,一个伸缩电机,一个5v电源搞定,我的用了好久了

网友:
lz这门够档次~

网友A:
一看那锁和那门把手 这门也至少有20年以上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那锁和那门把手 这门也至少有20年以上历史了。

好像是九几年的老房子了

网友B:
我去!这个破门配上电子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这个破门配上电子锁……

历史悠久啊

网友:
这才是爱折腾的本质啊,这破锁,哈哈

网友C:
这门+锁都没有 充电器值钱

哈哈,开玩笑,楼主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门+锁都没有 充电器值钱

哈哈,开玩笑,楼主莫怪

真实。。。

网友(2019-11-25):
有和楼主一样的计划,锁也一样,也想用8266。
本计划用步进电机的,奈何最后电机固定没办法……
最后买了个成品 ‘‘电机锁’’……

支持楼主!!

另外:阿里云要钱吗?

网友(2020-04-01):
手机上的网络助手太low了。 Android Studio开发一个android客户端,最多10分钟,一个按钮向esp8266的ip建立tcp连接发个1过去 。

网友(2024-11-13):
我也正准备搞一个试试,参考一下。

网友:
正好有个几块钱的指纹锁主板,借鉴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