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的显示器面板出现一条坏线,怎么整呢

楼主(2019-10-07):
我个人使用的三星显示器。使用屏幕底部出现一条横向1像素的坏线使用中突然出现的,白色背景呈黑色,黑色背景看不清,彩色背景有相应的颜色显示并不是一个颜色,对应屏幕最顶部的像素有反应比如全屏看弹幕底下这坏线会显示出对应弹幕飘过的颜色很神奇。。。
我猜想应该不是面板本身的问题,因为其它功能全部正常啊,目前已经一周了没有自动回复。拆解图如下,我看30PIN的主排线没啥事,屏幕下方的板子上也有驱动,还有4条COF。我通电时试着戳6条TOF,那条线也并没有变化,并且6条TOF都挺烫的。我平时也会修点小东西,换个总成什么的,但对这个真的没辙。是不是其中一根COF上的一根线虚焊呢,以前见到背光和面板之间有很小很小的虫子进去过,不知和这事件有无关联。
如果要更换COF是不是需要压屏,坐标南宁有人知道哪可以弄么推荐一下,大致需要多少钱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要整了,成本不划算

网友:
横一般是屏的问题、竖着的一般排线

网友:
要么无视,要么换新,现在显示器不值钱

网友:
凑活用吧,不能凑活就换显示器~

网友A:
看过一个视频,某售后技师修这样的故障屏,貌似要换那几个排线的某一个,机器压住热烫等,一般人不好弄

网友:
这个业余是整不了的

网友B:
屏幕下方的板子上也有驱动,还有4条COF。我通电时试着戳6条TOF,那条线也并没有变化,并且6条TOF都挺烫的。
究竟是幾條:)

思路正確,具體你是戳哪個地方怎麼個戳法。。。
不過就算查到問題也要專業的壓線機啊。。。。
除非運氣好,按壓某處然後自己回復了。(幾率不高)
而且運氣差的話,可能按壓過後會有更多線出來,最後只能扔掉。
話說你這是23.6寸的?
一般是40寸才有拿去專業壓線的需要(價格高)
但是,現在就連65寸也降價到2600左右了,這就。。。

网友:
曲屏的显示器。。。买新的,要么无视掉将就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我和你的显示器一模一样 问题也是一模一样  都是一条细线 还能显示   看着太别扭了,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希望回复谢谢

网友:
怎么修的啊?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视频,某售后技师修这样的故障屏,貌似要换那几个排线的某一个,机器压住热烫等,一般人不好弄 ...

嗯压屏机,那个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我和你的显示器一模一样 问题也是一模一样  都是一条细线 还能显示   看着太别扭了,   请问你的 ...

目前就只能忍,我又拆了一次看不出COF有啥问题,现在显示经常下移一个像素,按一下按键恢复正常能用倒是能用,就是太难受了吗幸好还是比较底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下方的板子上也有驱动,还有4条COF。我通电时试着戳6条TOF,那条线也并没有变化,并且6条TOF都挺烫的。 ...

6条,我重新拆过了。这是显示器不是电视啊。我把屏边和屏幕测的COF用手指用力挂希望能有所帮助结果并没有~哎。第一次拆就尝试了按压没有用,COF都给我按皱了,深怕搞坏IC。确实不值得花钱压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只能忍,我又拆了一次看不出COF有啥问题,现在显示经常下移一个像素,按一下按键恢复正常能用倒是 ...

我也拆了,乱按一通 然而没用  又装上了。希望你能找到原因,我是一窍不通。

网友D:
还是找售后处理吧。。

网友:
屏幕一般没问题,是黄色柔性ic与屏幕结合的问题,要专业设备才能维修

网友:
应该是提醒你要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售后处理吧。。

不值得了,更换屏幕总成费用不低的

楼主:
更新一下,我重新拆了一次,用电吹风吹了cof两头结合处并用餐巾纸用力按压也无济于事。我猜测可能真的是之前背光和LCD之间进去的小虫子造成,爬到某处引起了短路。目前除了坏线,屏幕画面会移动,大概几分钟就会向右下角漂移,横向右移4个像素,向下移动3个像素,需要启动OSD可以恢复位置,这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COF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