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苹果ipod nano1放久了不能充电了

楼主(2019-10-07):
    ipod放久了电池没电锁死了(已经换过一次电池),不能充电了,只能拆电池用万能充电了,然后装回机器插充电器开机,不然是不能开机使用

网友A:
怀孕了吧!!……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孕了吧!!……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没有怀疑,电池时间有点久掉点了

网友:
都放到没电,说明没用了!

丢,换电池还浪费钱的!

网友:
改成2x18650充电宝电池盒,用水果原装保护板供电,再不行试试找兼容保护板。以前我在网上见到过笔记本锁电芯,买了些平衡口套件,绕过保护板mos等,接好后用万能充对上,找并联组慢慢充,缺点需要几次插拔步骤。楼主的苹果好像是手机之前的正品,我以前有两部山寨的,第一部两三个月硬件死机变砖,第二部nano5带录像模式高级山寨版两个星期变砖。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是nano2呢。。记得这款机器苹果召回过。

网友(2023-04-12):
换电池,听音乐还行

网友(2024-09-18):
这电池和普通三线电池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