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9PHGY8S7C颗粒上SM2246XT主控

楼主(2019-10-07):
这个问题困扰我多时了,手头有一批三星的K9PHGY8S7C的颗粒,MLC芯片,8CE。之前准备上2246XT的U盘主控,但是一直无法开卡。直接点AUTO可以找到一个与之匹配的固件,K9GCG08U0C。

然后选中直接开会报错Run ISP Fail。

试了好多个版本都不行。但是网上有人能够开出来。感觉应该是固件的问题。查看了下FlashDB里面对应的参数。Samsung,64Gbit,K9GCG08U0C=EC,DE,A4,32,68,C5,1,08,0768,1024,0128,08192,07988,02000,04,01,01,1,12,19,0,07,3F,01,0000,00,00,00,00,00,25,10,00,27,00,09,11,8F,00,40,0,0,00,01,02,04,03,00,3,07,01,00,3F,01,03,33,33,33,33,00,00,00,00,
A40=Samsung,512Gbit,K9UHGD8U7A(3V3)开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无法开卡.......
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5926这个帖子,好多朋友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不过按照楼主的思路直接修改了,K9GCGD8U0A这个颗粒的参数的ID,在试了几个版本之后终于有一款可以完美开出。对比了两个参数之后发现K9GCG08U0C这个参数是不适合这个颗粒的。

这颗粒速度真的还不错。这工具包我已经打包上传了,直接AUTO选颗粒型号即可,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有不足的地方望指出。
另外传上一些最近比较热门颗粒的工具。这些都是经过修改过ID的,可以完美开卡。
东芝的TH58TFT1JFLBAEG,3D的MLC,256GB,BGA272,ID:98,3C,A5,93,7E,D1。上2246XT。
东芝的TH58TAG7S2FBA89,ESLC,16GB,BGA132,ID:98,D7,D1,22,7A,D5,上2246EN,完美8贴。

网友:
楼主辛苦。同样颗粒上46en表现会更好!

网友:
只能看看中文字顶顶贴而已了

网友A:
4贴到2246en就可以上天了

网友:
传到网盘多好啊,这样下载要1元了。穷,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贴到2246en就可以上天了

XT是方便大家拿来做成U盘的,现在有双贴小板的XT板子,便宜,外壳好找。EN的U盘板子太贵了。温度还高。做固态硬盘上电脑用还是EN好些。不过这些颗粒上EN的话,随便开。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需要再来下载

网友:
只会中文的飘过

网友(2019-12-31):
楼主能加个微信吗 以后多交流

网友(2020-02-03):
这个能不能搞,嘿嘿

网友B:
楼主您好,我固态硬盘 主控是SM2246XT存储颗粒是K9PHGY8S7C,用你的那个开卡软件"4-2246xt Q0405_三星_K9PHGY8S7C"开卡不成功,出现“pret compare Capacity Fail(3E1)”,请教怎么处理?

网友(2020-03-20):
求版主帮忙 冲了十元下载了 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C:
大佬们好,今天我拆了挂点的840pro256G双贴了个K9PHGY8S7C的2246xt的u盘,可是量产出来容量只有一半,如果强制128GB量产就卡在C_Pret_LowerCapacity_Fail,不选pretest的话开出来65GB,奇怪,请大佬帮看看。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固态硬盘 主控是SM2246XT存储颗粒是K9PHGY8S7C,用你的那个开卡软件"4-2246xt Q0405_三星_K9PH ...

我也是的,总是卡在这儿

网友(2020-07-03):
感谢楼主无私提供的资料,已经顺利开卡,双贴2246xt开的120g 就是速度比你的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好,今天我拆了挂点的840pro256G双贴了个K9PHGY8S7C的2246xt的u盘,可是量产出来容量只有一半,如果 ...

CE都没认全怎么开。检查第二片焊接有无虚焊,或者颗粒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