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响主板维修问题有哪位大神开导开导

楼主(2019-10-07):
之前插头接线 接错线爆掉了两颗小电容。已经跟换。还换了tda8922b。现在还是不响。 空载Ad19353有发热1。 然后就lm317热2。还有ld33。发热。 求救下

网友:
有发热,初步说明IC应该在工作,但是最好还是把各项电压测量下,比如12v 5v 等等,

网友:
仔细检查更换的IC引脚有无短路情况

网友A:
部分看不清。你挨个试、外围应该问题不大、预估还是芯片’

网友:
接反的问题比较大,很多晶体管、集成块反向供电就可能损坏,又不是必然损坏,所以差起来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看不清。你挨个试、外围应该问题不大、预估还是芯片’

正常开机就是不出声

网友:
很多IC接反一下就废武功了,,,你还要接反到电容都爆了

网友:
发热正常,过热不正常,输出电压正常吗?

楼主:
单片机芯片。

网友(2020-07-11):
感谢老大分享,提前祝福你成功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