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玩具充电小风扇

楼主(2019-10-07):
拆个玩具充电小风扇

18650锂电池三无产品

充电口迷你USB掉了

小电机

PCB板IC背面烧糊了

电池管理IC炸了被打磨过不知型号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有刷电机都没坏,电路板居然抢先挂了

网友:
竟然还有芯片,不够山寨啊

网友:
18650电池 值得信赖

网友:
无刷电机的才好

网友:
1200mah的电池,有刷电机。纯粹垃圾。

网友:
好像是4到6V的有刷电机,最低速档不升压直接输出电池电压,中档升压到4.5V,最高档升压到6V。单芯片的方案优点是成本低电路简单,缺点有些为了降低成本,省掉了过流保护等。我以前在河北那买过一部无刷充电风扇,也是调速板故障,

网友:
买过同款风扇    垃圾,浪费钱

网友:
电路比较精简,单芯片的。

网友:
那IC怀上了?

网友:
4.9包邮我买过一次,有刷电机,质量一般

网友:
有刷电机,不过价格便宜吗

网友:
玩具???当年黄尚都没有这么高档的降温设备,最多配备两个宫女,两把绢扇。。。。。

网友(2020-07-14):
没用上无刷电机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