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有没有自己做塑扣板吊顶的,请教一下木龙骨怎么架!

楼主(2019-10-07):
重新弄了下厨房,原来没有吊顶。因为面积不大想自己做。想用塑料扣板,上面的龙骨应该怎么架!有懂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
主要四面边框要固定好,中间排木与扣板反方向便于固定扣板、剩下的就是裁剪与布线问题、

网友B:
四周的龙骨一定要固定好  中间与扣板垂直  宽度看你  密一点间距30CM左右  宽一点50CM左右吧

网友C:
厨房不建议塑料扣板,并且最终价格和铝扣板差别不大,铝扣板后期好打理更换。我卫生间的就是自己做的塑料扣板,龙骨没有打架子(没有楼上下水的弯头所以好做),只是在天花板上钉了些木条,关键是四周边条要平阴阳角要锯好。

网友:
刚才忘记图片了

网友D:
有铝扣板的,好挂的很,而且便宜的也就35一平米,自已挂很快的。

网友E:
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哈!

网友F:
墙壁四周的边框不仅要固定好,还要打水平,中间部分计算好距离,把不足一片宽度的部分单独处理好,之后就好办了。

网友G:
厨房油烟重,塑扣板老化变黄,面积不大用铝扣板多好,集成度好,可玩性高,装风机、平板灯啥的都方便。

网友H:
边如果不固定好,我见过好多次塌的。

网友:
最好说说棚顶的长宽尺寸,小面积就简单些,大面积就复杂些。有射钉器很容易弄,没有射钉器就麻烦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哈!

在这里玩耍的朋友大都是万事不求人的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四面边框要固定好,中间排木与扣板反方向便于固定扣板、剩下的就是裁剪与布线问题、 ...

四面的边框我想用塑料膨胀管固定,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中间的横梁在没射钉枪的情况怎么和边框固定。斜敲钉子的话,怕木头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周的龙骨一定要固定好  中间与扣板垂直  宽度看你  密一点间距30CM左右  宽一点50CM左右吧 ...

谢谢提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厨房不建议塑料扣板,并且最终价格和铝扣板差别不大,铝扣板后期好打理更换。我卫生间的就是自己做的塑料扣 ...

是阿姨家的出租房,她已经准备好了塑料扣板,所以就只能这样了!因为是临时弄的,一点小活要找人人家还不愿意干!昨天我把电灯线和插座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铝扣板的,好挂的很,而且便宜的也就35一平米,自已挂很快的。

我也想上铝扣板啊!阿姨家的,她已经准备好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哈!

现在人工贵,一点小活人家还不愿意干!因为要求不高,想着自己练练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墙壁四周的边框不仅要固定好,还要打水平,中间部分计算好距离,把不足一片宽度的部分单独处理好,之后就好 ...

谢谢提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厨房油烟重,塑扣板老化变黄,面积不大用铝扣板多好,集成度好,可玩性高,装风机、平板灯啥的都方便。 ...

说的对。因为是阿姨家的出租房,临时搭了个厨房,她把材料也备了,就塑料扣板将就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边如果不固定好,我见过好多次塌的。

边框我想用塑料膨胀管固定,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中间的横梁没有射钉枪的情况下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