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8M主控的U盘主板上蹭掉了一个元件,插上无反应了

楼主(2019-10-07):
慧荣3268M主控的U盘主板上蹭掉了一个元件,插上无反应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尝试从废板子上找了一个元件,换上还是无反应,求大神指点一下。
按板子上的标识应该是L5吧,请问应该换个什么元件?

网友:
电感,多少值再查datasheet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吧!

网友:
直接连起来试试看吧

网友:
一般是贴片电感,可以直接短接试一下

网友:
别换了,掉件直接短接,不行就换U盘

楼主:
我开始也以为是电容,换上不行,看见板子是的标识应该是L5,但是印象中是也是个小元件,不能确定啊。
想起在老站曾经发过这个优盘的拆机图,打开看看居然是个黑色的元件,确定不是电容了。短接试试吧。

网友:
听了楼上各位劝,上锤子吧

楼主:
短接成功,目前测试正常。

网友:
感觉是一个小电阻  短接也无所谓

网友:
l是电感啊,可以短接

网友:
那个是  电感

网友:
2.2uh,4.7uh,如果是电源路径上的,试试这两个感值的电感,看大小应该是0402封装的

网友:
那个是电感,给usb3.0控制器的1.2V滤波用的,随便上个几uh的就行了,或者加一个几十欧一百多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