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小区门禁卡,是红外的还是蓝牙的。哪位大神看看能不能复制到手机上。

楼主(2019-10-07):
小区门禁卡,是红外的还是蓝牙的。哪位大神看看能不能复制到手机上。

网友:
不能复制到手机上~

网友:
貌似红外接收信号后转433MHz无线

网友A:
主流手机不行,除非工业pda,才有433的天线,而且要自己写协议,工程巨大。。那个红外好像一些手机有。。不过常规手机是不带433的,只有NFC 13.56MHz的 RFID才可以,老式那种125KHz,250KHz,500Khz的,貌似手机都不能模拟。主要看手机用的RFID芯片及其协议支持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流手机不行,除非工业pda,才有433的天线,而且要自己写协议,工程巨大。。那个红外好像一些手机有。。不 ...

跪拜大神啊,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手机不行,除非工业pda,才有433的天线,而且要自己写协议,工程巨大。。那个红外好像一些手机有。。不 ...

高手啊,这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这个门禁卡看起来好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