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利用tp4054芯片给叠层镍氢充电

楼主(2019-10-07):
在一片电路板上发现一个5脚芯片,一查是tp4054充电芯片,别扔,剪下来利用起来
正好这个叠层镍氢都放没电了,给它专用吧

做成一体化的,用4.2v给3.6v镍氢充电应该没问题吧?

背面

丝印55b1

用充电包供电,不行,电流小,会自动关机

请出事先做的充电宝小电流接口,这回就能继续充电了
其实已经差不多满了

充电时红灯亮,未接充电电池时红灯闪,好像充满也是红灯闪

拿掉充电线,剩余电压4v,有点高啊,哈哈

注意说明里说了,它有防倒充,就是说电池长期在线也应该不会放电过大的

封装

网友A:
在3脚与电池正极间串一只硅二极管,效果更好。

楼主:
看错了,是镍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3脚与电池正极间串一只硅二极管,效果更好。

不用把,温总,人家芯片都防反了

网友:
充爆炸了咋整啊

楼主:
哈哈,你得了充爆焦虑症了,这是病,得治!

网友:
我觉得临时用可以

网友:
稍微有点高,串个二极管降一点更好点吧

网友:
看着好像是TP40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把,温总,人家芯片都防反了

奸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4.2V-0.6V=3.6V,刚好是三节镍氢的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奸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4.2V-0.6V=3.6V,刚好是三节镍氢的充电电压。 ...

和锂电一个道理,标3.7v可以充4.2v啊,这个是镍镉,可以充1.5v的,充4.5v也没事

网友:
锂电的充电曲线和镍电池不一样,一般不能混用,镍电池尤其是镍镉充电损耗比较大,按照锂电池的标准充满了其实没充满,停充判定也完全不同,应急用可以。
这种小镍电池是当后备电池用的,注意充电电流不能太大,严格按照1/10C的电流来充,电流太大会导致漏液。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串个电阻,直充就行了,小于1/10C都可以,放在设备上也不会专门给这种小电池搞个充电芯片,都是小电流浮充。

网友:
镍氢充满的电压是1.40V,3节就是4.20V。镍氢放电终止电压0.9V,三节是2.7V。这两个电压熟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奸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4.2V-0.6V=3.6V,刚好是三节镍氢的充电电压。 ...

镍氢镍铬都是标称1.2,充电满后1.4,用4.2充3串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把,温总,人家芯片都防反了

二极管降压用   降0,7v

网友:
直充就可以,完全没问题,不用考虑电压电流,镍铬很耐操的,只要不过放过充,4.2想过充也过不了。

网友:
必须降低充电电流,可以改变1.65k的电阻。

网友:
跟4056有啥区别?搞活动的时候 5毛钱一片的还包邮的4056我屯了3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