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305;国货设计缺陷,老友充电插头插反了!烧的雀黑雀黑的。。。

楼主(2019-10-07):
老友说充电时,插头查反了,听到烧的声音。。。。。

网友:
线路板拆了,电池换锂电,做根线,充电宝充电,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防呆头居然比电极低,这设计要扣工资。

网友:
保留证据 索赔
到时直播
网友们给你们加油

网友A:
直接扔了,让他去买个飞利浦

网友:
好像是插头没设计好,类似红米坑人的假typeC,反插后接口自毁。正好可以改成锂电芯加限流电阻驱动电机,再加4056充电板和保护板等。

网友:
价格也差好多呐

网友:
设计缺陷啊,不该的

网友:
是设计缺陷,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先把充电器的插头插好,再插220v的插座

网友:
我家的飞科已经用8年,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扔了,让他去买个飞利浦

謝謝分享  是应该这么干。。小米有款也不错。

网友:
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电路,应该不难修复。

网友:
我两款都是飞利浦的,国产的不敢碰!

网友B:
就是电阻坏了。不过有限位是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
不有凹凸限插反吗。你真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阻坏了。不过有限位是怎么插进去的

插口仿呆设计短了,反着插,金属片也会接触到!  说的就是这个缺陷。

网友C:
防呆设计还能插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呆设计还能插反~~

说的就是,仿呆设计有问题,金属片不应该接通。

网友:
电阻降压限流充电的电路,在国内品牌产品很常见吗?

网友:
防呆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