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WTG U盘 128GB要卖410元 看看这做工

楼主(2019-10-07):
某论坛搞的货,比WTG认证U盘便宜点,但是不如DIY固态移动硬盘便宜
按照这做工成本如何?速度是很不错

网友A:
现在有很多固态M2接口转USB的,自己DIY速度更快,容量也更多选择
土豪雷电3接口+固态 4G/秒、不差钱USBC Gen2+固态 1G/秒、要求不高USB3.0+固态

网友B:
有毛用,这价格可以买很好的250G的M.2的固态了,加个盒子也比这个便宜

网友C:
太贵了,简直是暴利啊,类似方案的闪迪128G才两百多,还终身质保,哪个论坛这么多智障啊?

网友:
给我300元,把我的256G M2拆了装好盒子卖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毛用,这价格可以买很好的250G的M.2的固态了,加个盒子也比这个便宜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某宝京一2246en主控板带外壳才168   128g颗粒70一个    这玩意绝对暴利  可是现在的人买贵不买便宜

网友D:
关键人家是U盘。方便携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人家是U盘。方便携带!

然而手机OTG无法带动

网友:
直接用MSATA ssd 加一个硬盘盒不就行了

网友:
我这和他一模一样的豪华方案,2246EN,U盘。512GB的也就这个价格,镁光713颗粒双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很多固态M2接口转USB的,自己DIY速度更快,容量也更多选择
土豪雷电3接口+固态 4G/秒、不差钱USBC Ge ...

现在哪家出了能跑1G的主控?

网友:
SanDisk不能保证是mlc吧,而且这个盘体积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贵了,简直是暴利啊,类似方案的闪迪128G才两百多,还终身质保,哪个论坛这么多智障啊? ...

闪迪的是群联U盘主控无缓存,这个是SSD固态硬盘主控+独立缓存,你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太贵了,简直是暴利啊,类似方案的闪迪128G才两百多,还终身质保,哪个论坛这么多智障啊? ...

闪迪的那个高速u盘不如这个。。请不要乱对比。。而且买闪迪盘出问题。。请保存好你购买凭证(包括包装外壳)和发票。。而且保持背面不能花。。否则售后不给予受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闪迪的那个高速u盘不如这个。。请不要乱对比。。而且买闪迪盘出问题。。请保存好你购买凭证(包括包装外 ...

SANDISK U盘保修不需要发票和凭证,我保修过很多次

而且京东买的话,可以让京东的人过去取回去保修(不过京东现在大多数都是给你退款或折价换新的,当然不是所有类型的产品和所有情况,一般都是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才这样)
U盘里有一个高性能的就足够了。我现在就一个高性能的2246EN+Toshiba拆机颗粒的DIY盘,专跑WTG

毕竟太热,有些时候跑测试程序需要一直插着,所以大部分DIY U盘用的普通IS903主控和普通颗粒

网友:
PCB如果是六层的,F也是全新的,并且买的人也少的话,可能值这个价;弄这么长,感觉不小心还是蛮容易把USB口给折了

网友:
闲着没事也做了一个1t的U盘,2246en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然而手机OTG无法带动

带供电的OTG头子就行了2.3A以内安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供电的OTG头子就行了2.3A以内安全供电

意思还要带个充电宝? 那我为啥不把m2集成到充电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