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这个小米手环2的显示怎么这么暗?!有办法搞好么?

楼主(2019-10-07):
妹妹拿了个手环给偶折腾
偶看了下是小米手环2

两视图

背面

触摸圆键后,貌似没反应

在黑暗处才有显示
这么暗,是咋回事?!电池电压低还是屏要挂?

继续
扣出米粒

这个比一代要大些,毕竟带屏带触摸

背面,有个小窗口

据说是测脉搏的

各部分也看不出是啥

充电触点

装不上一代的充电线,大了点
灵机一动,貌似可以用山米灯改

看起来挺合适的

不知道充电后屏亮度会不会好点!
先试试吧

网友A:
有人说是小米公司在固件上动的手脚,有人说是爆屏,反正网上很多人都这样了,我的也是,好久没用,拿出来用的时候也变成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是小米公司在固件上动的手脚,有人说是爆屏,反正网上很多人都这样了,我的也是,好久没用,拿出来用 ...

我也遇到过,小蚁没屏幕的运动相机,虽然更适合手电夹固定在自行车把上录视频,但是漏录音频的问题好像安霸做的手脚。小米16000充电宝一年后失去很多容量,小米2万二代和2c软包电池一两年后都充气漏液。

网友C:
一是手环是A屏用久了导致老化,二是网传小米会故意强制更新固件降低亮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小蚁没屏幕的运动相机,虽然更适合手电夹固定在自行车把上录视频,但是漏录音频的问题好像安 ...

小米第一代刚发售就买的充电宝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E:
没有办法,应该是产品自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是小米公司在固件上动的手脚,有人说是爆屏,反正网上很多人都这样了,我的也是,好久没用,拿出来用 ...

那说明是批量问题,如果是雷布斯搞的手脚,那估计是没办法了

网友F:
排除故障原因,oled老化很快~

网友G:
OLED的,估计是老化了

网友H:
你插上充电线,亮度还是低的话那就是显示屏那边的问题

网友:
手环就最早火了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小蚁没屏幕的运动相机,虽然更适合手电夹固定在自行车把上录视频,但是漏录音频的问题好像安 ...

看来还真有厂家搞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手环是A屏用久了导致老化,二是网传小米会故意强制更新固件降低亮度

如果是这屏的问题,那也太差了
估计是雷布斯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第一代刚发售就买的充电宝一直用到现在

偶撸了几个二手米万,损耗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屏的问题,那也太差了
估计是雷布斯搞的鬼

这个是小米手环2的普遍现象了,小米手环3出来的时候我朋友的手环2就很快变得在室内都看不清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屏的问题,那也太差了
估计是雷布斯搞的鬼

手环4出来后我的手环3就变成很难解绑和绑定了,现在是明明功能都在但在界面了显示升级失败根本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办法,应该是产品自身问题

看来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除故障原因,oled老化很快~

看来只能当没屏的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OLED的,估计是老化了

真是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插上充电线,亮度还是低的话那就是显示屏那边的问题

嗯嗯,不想折腾了,几块钱撸个充电线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