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搞到了iRobot扫地机器人的镍氢老版本电池,没有锂电中的配重!

楼主(2019-10-07):
上次发表的iRobot扫地机器人电池中精致的钢板配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02)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有网友指出电池模块中加配重的原因是为了和老的镍氢电池兼容,保持重量一致。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一块老版的镍氢电芯的扫地机器人电池模块,来比较下看看:

先回忆一下上次发的锂电照片:

这次的镍氢电池是2007-2013年间的iRobot扫地机器人配的大容量电池,后来的新机器人就换用锂电了。老镍氢和新锂电的电压是一样的,接口也基本一样,体积和尺寸也差不多,应该是为了保持兼容性而继承的设计标准。这就是这次找到的老版的镍氢电池,颜色体积尺寸基本都一样,只是老版镍氢电池没有注塑的外壳,只是用一层简单的热缩薄膜包装:

从下面看,防呆凸起以及电极触点的数量位置基本和新版锂电一样吧,虽然锂电的触点是方的,镍氢的是圆的,应该是可以互换插入使用的:

这是上面看的角度,老版镍氢电池也有两边的两个拉带,便于拆卸:

侧面看:

标签注明了这是镍氢电池,但是没有标明代工生产厂家:

镍氢版的电压是14.4V,和新版的锂离子电池模块是一样的,容量则是3000mAh,还是不小的。镍氢电池做出这么大容量那重量肯定是不小的,等一下会看到。这镍氢电池组是用12个电芯串联而成,电芯的尺寸量了一下,是直径20mm,长度40mm的圆柱形,和以前老充电电钻里的短粗型的镍镉电芯是同样尺寸的:

当然最后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有没有配重以及电池的重量,因为这个镍氢电池模块是直接用热缩膜包装的没有注塑外壳,所以不用拆也能直接看出里面没有钢板配重,只有电池。称了一下这个镍氢电池的重量,是715克,比上次拆的新版加了钢板配重的锂电的585克还要重。因此新版锂电里加配重是为了和老版镍氢电池在重量上兼容的说法是靠谱的,如果不加配重那么只有200克的锂电就太轻了,将可能使扫地机器人因为重心不对摩擦力不足出现轮子打滑等问题而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电池拆了一块,太胖了,还没地方用

网友:
这种电池本身就重

网友:
镍氢电池耐用,耐大电流放电。

网友:
镍氢好,我家那个镍镉的,废了

网友:
所以有些应用场景不能直接换锂电

网友:
我正好也有一个要换了,重量也是要考虑的因素,谢谢提醒!

网友A:
电池仓通吃镍氢和锂电,充电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通吃镍氢和锂电,充电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电池有4个触点,应该可以自动识别电池类型用不同的模式充电。

网友B:
这个是好东西,谁有不要到送给我多好

网友:
这个小胖子电池还不错

网友:
总觉得电池组这种连接方式不太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好东西,谁有不要到送给我多好

这有啥用,我还真有个,一直吃灰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C:
这有啥用,我还真有个,一直吃灰

挑好的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啥用,我还真有个,一直吃灰

要不送我

网友:
今天刚好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没要

网友(2022-08-23):
四个触电两个是输入,两个是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