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一块DVD的卡拉OK板,如何找出电源和输出脚

楼主(2019-10-07):
拆了一块DVD的卡拉OK板,做工还不错,一块PT2399和二块SM4558组合,,如何找出电源和输出脚

网友:
这种板子你搜4558运放的电路图即可,注意一般是使用双电源的,电源有三条线,GND和+/- 12V

网友:
插头那儿有没标,如果没有就对照电路图(百度上有类似电路图)跑下线路

楼主:
不懂啊,直接接4558二脚的电压吗

网友:
查下4558供电,8脚电源十,4脚电源一。4558用的是双电源,看板上两个最大的电解,是串连的,正极即电源十,负板电源一,中间是公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