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2-点亮外部LED灯

楼主(2019-10-07):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LED灯1个
220Ω 电阻1个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开发工具软件,并新建一个项目,名字为:LED1-test,然后编写如下代码:

/**

*    文件: LED1-test.ino

*    作者: 零知实验室

*    时间: 2018/06/23 11:46

*    说明:

**/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1, OUTPUT);

        digitalWrite(1, LOW);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验证,上传我们就会发现灯亮了。

四、扩展
我们现在修改一下代码,让这个灯闪烁起来。我们添加代码如下:
/**

*    文件: LED1-test.ino

*    作者: 云上上云

*    时间: 2019/05/27 17:17

*    说明:

**/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1, OUTPUT);

        digitalWrite(1, LOW);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digitalWrite(1, HIGH);//关闭LED

        delay(300);//延时一段时间,这里为300ms

        digitalWrite(1, LOW);//打开led

        delay(300);//延时一段时间,这句代码执行完后会再次到digitalWrite(1,HIGH);这句代码执行

}

再次重复验证,上传我们就会发现LED闪烁起来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闪烁的原理
他是通过控制LED两边的电频高低来控制开关LED灯,两边均为高时灯灭,一高一低时灯亮。然后再用loop()循环这个操作,并在灯灭和灯亮之后延时300毫秒,就能做到亮300毫秒,灭300毫秒的效果。

五、效果视频

点我传送哦

网友(2022-06-25):
这是不是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