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询问下功放只有一个声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07):
询问下功放只有一个声道怎么解决?功放有两组输出,现在两组都只有同一个声道有声音(L声道有声音,R声道没有)

声音输出板,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以自己动手修复吗?

网友A:
继电器先检查,
再对照有声的对比检查

网友:
试试用手或者细金属物触碰电位器的两个声道信号输入触点,听喇叭里是否有声音。
有,就是电位器的问题;没有,检查纯功放部分电路。

网友:
就这一块板 你这就是一个假功放 明显就一个声道

网友:
把单声道功放换成立体声的双通道就行了。。。。。。

网友B:
把这个卖了再买个双声道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先检查,
再对照有声的对比检查

继电器就是白色塑料盒子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卖了再买个双声道的即可~

这功放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检查一下,功放板是单声道的还是双声道的,有可能本来就一个声道

网友:
目前看到的就是一路(一个声道),除非还有板子,否则这个是单声道功放。

网友C:
明显是假货,连字也倒了,我要扭颈180度才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假货,连字也倒了,我要扭颈180度才看清楚!

只是单声道?

网友:
拍个功放的全貌啊!估计是双单声道电路板吧!机箱内是不是还有一个一样的功放板?

网友D:
威斯汀(WESTDING) AK-320ktv功放机内置蓝牙家用卡拉OK音响功率放大器

网友:
送修吧,应该不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斯汀(WESTDING) AK-320ktv功放机内置蓝牙家用卡拉OK音响功率放大器

就是这款!!!

网友:
看见我就恶心,还修什么?

网友:
看前面板上面有没有静音按钮。

网友:
重买解决100%

网友:
既然是单音道的,如果喇叭没问题,那应该是继电器问题,揭开透明的壳子,检查触点是否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