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ed超频死机,怎么恢复?求助!!

楼主(2019-10-07):
MTK7620A的,昨晚在breed设置超到610,早上起来就看到三个灯全部亮了,不闪动,按住RESTET键再通电5秒后放开,灯也不闪,无法进入breed,是不是真的死翘翘了?谢谢各位

网友:
没玩过超频

网友:
CPU烧毁了
不负责任瞎猜

网友:
拆机接TLL看下是不是还能救

网友:
7620最高600吧,应该是烧了。

网友:
你进breed的方式不对。断电,安卓复位键不松手,插电,保持10秒以上稳妥。如果本地连接没反应还是显示未连接,那么悲剧了,cpu烧了,如果是固件问题,本地连接应该获取不到ip并不是显示未连接

网友A:
坏了,breed 一般是默认频率,
重新找个闪存刷个breed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breed 一般是默认频率,
重新找个闪存刷个breed 试试

用编程器刷?闪存和编程器都不贵,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我的K2P超死过,换个闪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