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依娜美容点痣扫斑笔

楼主(2019-10-07):
外观

有个防伪

里面

一根粗针,5根细针。

按键功能

反面

充电

输出

灯泡三个强度档位,兼电量指示灯

拆开

18650供电

后壳

无牌电池

升压变压器

主板另一面

采用单管开环升压,输出电压强度靠单片机输出占空比大致控制无反馈环节,输出一端悬空靠分布电容和人体耦合,另一端通过探针接近人体大概0.1mm时发生空气击穿放电引起电弧烧蚀掉斑痣,  电路里省略了一级升压。

单片机和锂保电路

三颗双色led,输出和充电时绿灯,档位切换红灯。

4056充电,转灯和电量指示由单片机接管,4056只提供转灯状态信号。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是通过高压放电除痣的吗?不会越点越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高压放电除痣的吗?不会越点越黑吗?

烧蚀到表皮碳化用棉签抹去

网友:
这东西适合我

网友B:
身上长的黑色瘊子能不能点?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C:
大婶玩电刑肯定很嗨

网友D:
不错,自己仿一个很好。DIY区有人试了,貌似效果不错

网友E:
有人玩了,就是脸上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身上长的黑色瘊子能不能点?

小的估计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玩电刑肯定很嗨

嘿嘿不是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自己仿一个很好。DIY区有人试了,貌似效果不错

做个单管自激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玩了,就是脸上能行吗?

看视频脸上可以的~

网友:
就一高级电蚊拍啊,电蚊拍改造一下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不是我用~

内窥和电刑都是用在别人身上,论坛人都知道

网友F:
有没有一股烤肉味?

网友:
5毫米肉痣能行吗

网友:
大婶应该试试提高功率,当电棒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一股烤肉味?

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