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冷暖空调扇

楼主(2019-10-07):
上图看外观 正面

背面

这台风扇目前的情况是通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按键没反应。。拆开看看!
水管处接了个小型抽水泵!

电源线测了。没问题。!
拆掉罩罩!

看到电机了!

这个是行程开关,吹热风的时候用的!

接着拆,看到电路板了!还是测一下输入,有230V电压,再测一下保险,保险没有熔断,但一点电压都没有!什么回事呢?

主板拆下来,测一下前面的元器件有没有问题。

继电器,电容,电阻都正常。。。。后来发现这里有个可控硅开路了。

这是个97A8的可控硅,。。应该是这个坏了,后面的保险才没电压。打算网上买一个换上,看看行不行?

网友A:
我觉得你先测一下那个变压器那里,看看有没有交流电到,再看看7805那有没有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先测一下那个变压器那里,看看有没有交流电到,再看看7805那有没有直流电。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楼上正解,可控硅坏的话,屏幕一般会亮,不会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B:
主板没有电和可控硅又没有关系,首先明确电路板LN有没有220v 有的话查7805有没有12v输入和5v输出。目测你这电源线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没有电和可控硅又没有关系,首先明确电路板LN有没有220v 有的话查7805有没有12v输入和5v输出。目测你这 ...

电源线没问题!变压器也有输出12V,7805也有5V输出!!

网友:
检查显示面板的单片机是否工作,电压、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