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康铭电蚊拍KM-371

楼主(2019-10-07):
拆开发现电池失效,有电池打算换一块,或者换成锂电的。

网友:
换成18650,拿出来充电,一个夏天也就充一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已改过多只:把报废电池及220部分去掉,剩下空间刚好放下一节18650锂电池(含电池盒)
充满电可以用一夏天。18650锂电充电时取下来,充满再放回去。

网友:
既然拆开了不改锂电不是数坛的风格

网友:
断然改锂电啊

网友:
今年夏天要来之前赶紧把电蚊拍换了4056和18650,结果一个夏天半个蚊子腿都没看到。。。

网友:
没铅酸换个渣渣18650也不错
等牙膏ing

网友:
外置锂电18650就行,

网友:
这东西好使吗

网友:
这时候蚊子应该过不了几天了

网友:
可以改废旧手机电池,和4056充电板,如果是没保护板的锂电芯,最好加一片保护板上去。

网友:
随便换一个能够放进去的电池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电蚊拍只需要一点点电。搞一个充电口,充电板,搞一个共用的。

网友:
我那把铅酸的也用了2年多了

网友:
坐等改锂电。

网友:
铅酸不耐用,还是锂电池好一些

网友:
直接换锂电

网友:
数码之家经典折腾。。。。我也这样折腾了几个啪啪神器。。。。。

网友:
换了个2600mah的电芯还真是一个夏天不用充电。。。。。哈哈,等牙膏

网友:
还是改锂电后更放心和续航耐用。

网友:
何必折腾呢?直接用肉肉啪啪更好!更环保!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