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中间出现色块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9-10-07):
请问各位高手,液晶电视中间部分出现色块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A:
不一定,也可能是屏后面的背光板上有斑

网友:
好像屏幕好的。会不会是逻辑板?

网友:
这个好像是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屋里潮湿,有发霉了

网友B:
这个是背光板的问题,电路板出问题不会这么没规律。

网友C:
不确定,白色的字显示正常,但蓝色背景不正常,可能是偏光膜,或者背光的那几层反射折射膜有水渍上潮现象。。不确定

网友:
不像屏的问题,估计是偏光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也可能是屏后面的背光板上有斑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白色的字显示正常,但蓝色背景不正常,可能是偏光膜,或者背光的那几层反射折射膜有水渍上潮现象。 ...

如果是偏光膜还能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背光板的问题,电路板出问题不会这么没规律。

背光板问题还能不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可能是内偏光膜老化,尺寸越大越难搞,自己搞没经验恐怕不行。参考这篇文章:
https://www.jdwx.info/thread-637808-1-1.html

网友:
一朵祥云。。。应该不是电路方面问题

网友:
这个是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板问题还能不能修?

换一个就可以了,但是有点难度。

网友:
背光膜潮湿或发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