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百得7.2V冲击起子波箱借国产电钻还魂

楼主(2019-10-07):
论坛第一次发帖,去年逛咸鱼的时候收了一个没上过机的百得7.2V的冲击起子机的波箱加电机部分,一直放着吃了1年的灰。正好趁着假期给装到了国产12V电钻里面来个借尸还魂
国产12V电钻到手价18元,出奇的是质量不错,同心度很好,扭力调节也可以用,比某些旗舰店卖的二十几元的要好很多,一般家里拼个家具,拧个螺丝性价比很高

要改装的百得冲击批头

这是冲击批原来的样子只找到了这种洋垃圾的照片

先切割取平,然后把电钻外壳里面的加强筋剪了,正好可以放进去

焊上接线,装机,12V电池带7,2V电机太暴力了。有时间吧电池去掉一颗换个保护板,借尸还魂成功
冲击批头27大洋加电钻18元,成本45

网友:
380电机,放里面绰绰有余。

网友A:
改的不错,要是能用上充电钻12V电机,扭力更大吧。

网友B:
最近刚买了27元电钻,好奇18元电钻是怎么来的

网友C:
我手上还有一把北丐  ,连起来就是南拳北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买了27元电钻,好奇18元电钻是怎么来的

前两天卖33 收到返15的,现在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要是能用上充电钻12V电机,扭力更大吧。

没有拆电机齿轮的工具就不折腾了,还有一把12V的电钻,同心度不好,打算给换芯

网友D:
我看了下  这个百度的套件挺贵的,现在都要50包邮   不值得折腾,去年坛子里有人折腾过同款配件,打击头加电机,听说改装后发热严重,打击禄蠹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下  这个百度的套件挺贵的,现在都要50包邮   不值得折腾,去年坛子里有人折腾过同款配件,打击头加 ...

百得这一款挺玩具的,原版看着电池都不能拆卸,定位类似宜家的费克沙,也就家用的定位

网友:
我用的百得7.2洋垃圾

网友:
好一招借尸还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要是能用上充电钻12V电机,扭力更大吧。

就是要这小扭矩啊   要大扭矩还不如直接买个成品    再说这机380电机   充电钻的是550电机  大一圈哦

网友:
18的电钻好像还没成尸体吧

网友:
18真是够低了,现在最便宜也得2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还有一把北丐  ,连起来就是南拳北丐

左边右边看看  东邪西毒在不在

网友:
到手价这么便宜的电钻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