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损耗95%的笔记本电池还有啥用

楼主(2019-10-07):
Acer的六芯电池,用的是松下的的电芯,查看损耗了95%,显示只有2200mwh,不知道电信拆下来还有没有用了

网友:
大多数情况是其中一组电芯有问题,可以拆电芯测试后选择使用!

网友:
拆下来,不一定全坏,说不定只是其中一节或者几节坏了

网友:
记得如果是换电芯好像要带电换以免芯片锁死

网友:
我用了五年的华硕损耗50%,年初在京东买的绿巨能用了八个月损耗26%,平时一直都是插电用

网友:
acer我手上的电池就是放了太久直接锁死,里面电芯没事的。。。锁死了芯片

网友:
运气好的话还能拆几节电芯适当的场合用用~

网友:
一般都是其中一节出问题了,其他的都还可以的。

网友:
总电量2200mWh,每节容量只剩:

2200/(6*3.7) = 99mAh

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在数码论坛的,都喜欢研究这个拆下来有没有用的问题。

网友:
拆出18650电芯来装手电筒

网友:
用久了电池内阻都很大了,建议淘汰,或者用在一些小电流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