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安田回音壁F60只剩一个声道了

楼主(2019-10-07):
打开了发现一个芯片异常发热,背面的贴锡都融化了,是不是更换这个芯片就可以了?原因是我在输入端插上了一个机顶盒的音视频合一输出线,一会就一个声道没有声音了,这样也能烧?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喇叭有没有问题,然后买个新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贴锡”是指白色的散热硅脂吗?

网友:
居然还有雅马哈的主控,很少见啊

网友B:
可以找B站上鄂东老男孩帮你看看

楼主:
贴锡是对着芯片背面的电路板的一大块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喇叭有没有问题,然后买个新芯片换上试试

喇叭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B站上鄂东老男孩帮你看看

哦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