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持点焊笔的详细制作过程

楼主(2019-10-07):
放假在家,把电容点焊机的点焊笔升级了一下,顺便把制作过程展示一下。淘宝买的一节铜条,3×10mm的,1m可以做两个。

画好线开据

紫铜的很软,锯下来毛刺很多,稍稍打磨一下

一只笔下料好了

划线定位

钻孔

合在一起打磨平端面,好钻焊针孔

开钻,第一次没经验,2mm钻头偏软,打歪了,换一边继续

2根全做好了,插上钻头显摆一下

氧化铝铜焊针太长了,截成4段

打磨针头,随便磨了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

手柄是用10mm的pvc板上雕刻机雕的

装好测试一下导通电阻0.3毫欧左右,也不知道准不准

还成吧
OVER

网友:
嗯,脑子记下了  手还是不会

网友:
心灵手巧,人才倍出。

网友A:
点焊机 大部分损耗就是在各种接头上了

网友:
对的,点焊机 大部分损耗都是在各种接头上了

网友:
哇擦咧 跟你想到一起了 我也做了一个这个 哈哈哈哈 都是模仿某宝上那款吧 哈哈哈哈 等会儿上图

网友:
直接次级出来接针,要啥笔,都损耗在接头上了

网友B:
我的图来了,哈哈哈哈,做的不好看请见谅,自己玩玩能用就行

网友:
和我做的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来了,哈哈哈哈,做的不好看请见谅,自己玩玩能用就行

赞一个,确实是自己能用就行。
开始我也想把弹簧穿在焊针上,但是怕下压过程中弹簧弯曲碰到一起引起短路,故就单独开孔安置了,铜条切短端部开槽对我来说不容易,钻孔容易得多,且与焊针接触面大,应该有利于减小接触电阻吧;触发开关用压力触发调节太麻烦了,我觉得脚踏最方便,我也是因陋就简做的,见笑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很漂亮,
看看,俺没工具,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一个,确实是自己能用就行。
开始我也想把弹簧穿在焊针上,但是怕下压过程中弹簧弯曲碰到一起引起短路 ...

弹簧短路问题我也想到了,所以我在弹簧中间插了一片张塑料片预防一下。另外装微动开关很方便哟

网友:
我的也没用焊笔,50平方次级出来用喉箍叉接35平方软铜线,末端直接把焊针插进铜线里,用喉箍锁好,尽量减少电阻,还省了不少钱,效果杠杠的,焊的不多,用不用焊笔都可以

网友:
昨天买的淘宝控制板,焊笔!

用得应急启动电源,0.15焊不动,0.1的效果很好!

网友:
心灵手巧,心灵手巧!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点焊针已经到了,等下星期有时间了我也做一个点焊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焊机 大部分损耗就是在各种接头上了

接头越多内阻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