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48v0.5A降压成33V?????????

楼主(2019-10-07):
怎样将48v0.5A降压成33V?????????
电流不做要求

不知道使用什么降压模块????????????????电流能承受2A内
~~~~~~~~~~~~~~~~~~~~~~~~~

网友:
改动稳压电路的取样电阻。

网友:
你需要上图

网友:
电动车DC-DC转换器 改取样电阻即可

网友:
如果是个开关电源,应该还是可以改的,前提你得上个图!

网友:
你用 LM2596,应该是输入电压超了才烧的

网友:
模块的使用,电压差不能太大吧

网友A:
电流没要求的,分压电阻最简单

网友:
有种稳压管叫UPC574就是33V的。串接电阻即可获得你所要求的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没要求的,分压电阻最简单

是这样的么?

网友B:
2596肯定不行,超压了,换XL7015降压模块,才几块钱,支持最高80V,过流能力和2596差不多。

你这分压电阻只能得到电压,没啥电流能力啊,电流太小了,能干啥?再说你选的阻值这么小,通电就烧。
最笨的快速的分压计算,你想33V输出,就找下拉33K电阻,上拉电阻就是输入减去33K,48-33=15,上拉就选15K,电压越高阻值就适当的选大,你还要考虑电阻耐受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96肯定不行,超压了,换XL7015降压模块,才几块钱,支持最高80V,过流能力和2596差不多。

你这分压电阻 ...

谢谢大神指点!
是LM2596HVS,输入电压:4.5-60V,

不是LM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96肯定不行,超压了,换XL7015降压模块,才几块钱,支持最高80V,过流能力和2596差不多。

你这分压电阻 ...

电阻耐受的功率?按w=IR,这个电流是按降压前算电流0.5A还是降压后的电流0.72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耐受的功率?按w=IR,这个电流是按降压前算电流0.5A还是降压后的电流0.72A? ...

买个降压模块吧,分压电阻没有带载能力,当基准源之类的使用。

压降太大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想法,准备改取样电阻把48v改33V,现在有一个问题,怕开关电源工作会不正常,打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想法,准备改取样电阻把48v改33V,现在有一个问题,怕开关电源工作会不正常,打嗝 ...

我试过,可能空载打嗝带载就不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降压模块吧,分压电阻没有带载能力,当基准源之类的使用。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可能空载打嗝带载就不打了。

哎呀,有空试一下,不行的话只能拆变压器线圈了。

网友B:
好吧,你自己看着来吧,玩的愉快。
这是最简单的降压电路,一个电阻,一个NPN三极管,一个33V稳压二极管。带载能力和你需要的电流和你选择的三极管有关。
你说的只要电压不在乎电流,不考虑带载能力分压电阻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自己看着来吧,玩的愉快。
这是最简单的降压电路,一个电阻,一个NPN三极管,一个33V稳压二极管。 ...

谢谢大神!你那个计算软件是什么啊?

直插稳压二极管 1N4752A 33V,但是这个功率只有1瓦,也就是说电流等于1/33=0.03A,也就是30毫安?

TIP41C 功率晶体管 6A/100V NPN 三极管 封装TO220。